液晶电源IC ld7552bn与SG6841代换的问题``

楼主(2009-11-11):
《带有图片··   今天修到了几台17的TCL液晶显示器   全部是开机不通电    电源IC是LD7552DN 的   查过是桥和保险烧了  更换以后还是不亮;;但是没有烧桥和保险了
   查了下电源IC
1: 通电IC的3和7供电脚是19V
2:8脚输出脚是19V
3:4脚RT脚是6V电压
4:CS 6脚是6V
  不知道这样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还有就是我这里有几个SG6841的电源IC听论坛的师傅们说可以和LD7552dn代换   可以直接代换还是要把LD7552dn 4脚的100K的电阻换成24K的;???请指教? lenovo L173液晶高压板

网友:
希望知道的大哥 大姐 们可以一起来讨论讨论···

网友:
换了桥和保险,那开关管怎么样,还有电源IC怎么样,可以代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管是OK的;;就是想问下;;这2个IC代换;;要不要把4脚对地的电阻换过来

网友:
电阻要换的

网友:
传几个液晶显示器电源芯片可直接代换的型号,

244 Bytes, 下载次数: 32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不能光改一个四脚,还有一个脚也得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那个脚;;兄弟可以说清楚点吗?
  ···谢谢··

网友:
更换了原型号的IC   故障排除··同行们的指点····

网友:
SG6841代用LD7552, 不是很好.

如果你一定要换.  直接代换就行了.

网友:
10# 张四丰 [
换了;;可是不行;;以为是IC坏的;换了几个也不行;;换原型号的;;OK``不过很多人说是可以换的;我换了是不行;;

网友(2010-01-10):
把1脚有个接地了电阻换为100K的。我试个可以。

网友:
这个不需要改电阻,用SG6841代换OB2268/9才需要改电阻

网友:
我也碰到着个问题!~

网友(2010-03-25):
我用6841代7552是失败,灯闪不工作.机器是玛雅W95V+

网友:
8脚输出脚是19V  开关管是OK的\?难以想象,-大多数8脚电源块可用203D6改换,效果很好。你的开关管是Over了吧?!

网友:
可是我  换了  203D6还是不行啊    是不是换203D6 也要改一下

网友:
我用SG6841换LD7552 然后把 4脚的电阻改过来
‘还是不行  高手给指教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