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纪旗舰电源不能启动,(已解决)

楼主(2009-11-11):
7500B+LM339   辅助电路正常,有5V待机,短接绿线不能启动,7500B各脚电压正常,4脚电压待机时3.68V(短接绿线后3.05V),绿线接一电阻进LM339的6脚,待机时5V,短接绿线为0V。2脚待机时0V,短接绿线为3点几V.短接绿线然后再短7500B的4脚可以启动电源,各电压输出正常。小弟刚接触维修很多不明白,清各位赐教,帮忙指导,我应该怎么查。谢谢

是电源风扇插座虚焊,加焊后正常启动,加负载运行中。

网友:
典型的电源保护,查输出有无短路的地方。从开关变压器次级整流二极管查起。

网友:
谢谢楼上的,查了没有短路的,和异常的地方,没有观察仔细,发现风扇插座严重虚焊,加焊后正常,这也能使电源不能启动么?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的吧?与风扇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你的那个地方接触不良吧。

网友:
我也解释不了,可确实是加焊风扇座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