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3 250 BGA代换的问题。

楼主(2009-11-11):
同行们好。
接一七彩虹NF3主板。3。3对地。BGA坏(应该是通病)。取下BGA后,3。3正常。这是取下的BGA。

更换一片NF3 250的BGA后跑码CF。此为更换的新BGA:

754测试座显示BGA与座子接触正常。

想问一下,是换上的这片BGA不能代用还是什么原因?这种BGA我看了,有几个地方不同:QC   。。。。。K,QF  。。。。。。S。
不知道代换的原则是什么。

请同行赐教。为谢!

网友:
可以代换的. 带GB 的不能代, 这是版本号有点不同.

网友:
感谢LZ。我没有换好一片这种BGA。至少买的有5片了。一片也没有换好过。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卖的也不一定就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全新的

网友:
温度没有掌握好。

网友:
这个桥新的也很便宜的,BG的不能代换的

网友:
新桥一定要预热烘干才能上到机器上的,否则成功率太低了,应该是BGA没做好的缘故吧

网友:
能代换,可能是没焊好

网友:
没掌握好温度吧?我做了很多NF3都没有试过不行的.上机前测好要换的芯片和细心点焊接便行了

网友:
这种BGA片子温度不能太高温度太高就挂了

网友:
呵呵。按同行所说,已经做好一片了。感谢大家。

网友:
长见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