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用哪种通用板比较合适

楼主(2009-11-11):
屏型号:LW201W01
原机的驱动板数据线两头都是LVDS的
有程序的最好发个程序
谢谢

网友:
乐华的GM5621的板子,应该不需要程序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吗能不能确定下
这个驱动板我修了好长时间也没修好

网友:
乐华RTD3451就行.不要找那种多接口的,单接口的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