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半的技加845E..不知道哪出问题了..请教!

楼主(2009-11-11):
技加845E主板一块..拿回来打了下电源口对地正常..点开机二脚无反应..查针脚电压为2.8V..明显不正常..跑线路开机脚接一个开关三极管..一端接地..输入有5V..输出只有2.8V..换三极管无效..怀疑IO不良把电压拉低..换IO后电压上来了..还是不能开机..症状为不开机状态下诊断卡上的5V和12V灯常亮..同时南桥微微发热..不是烫手的那种..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是不是南桥挂了?

另一块精威的M952..拿回来时电源保护..不上4PIN接口可以上电..查一CPU供电MOS管击穿..换后可以上电..但无CPU电压..把上管下了后查G极控制电压无..换RT9602后控制极有电压..把MOS管焊上后还是没有CPU电压..怒火!!!怀疑上管不良..将二相供电的MOS管全换后..还是没有CPU电压..郁闷了..断开上管控制电压又有...把CPU旁边的电容全拆下..还是没有CPU电压..再换MOS管..还是无效...求教高手

网友:
“845E主板症状为不开机状态下诊断卡上的5V和12V灯常亮..同时南桥微微发热”不知道IO和南桥是什么型号?建议把问题说的更具体些!另一块精威的M952,RT9241有没有换过,可以试试啊!

网友:
“另一块精威的M952..拿回来时电源保护..不上4PIN接口可以上电..查一CPU供电MOS管击穿..换后可以上电..但无CPU电压..把上管下了后查G极控制电压无..换RT9602后控制极有电压..把MOS管焊上后还是没有CPU电压..怒火!!!怀疑上管不良..将二相供电的MOS管全换后..还是没有CPU电压..郁闷了..断开上管控制电压又有...把CPU旁边的电容全拆下..还是没有CPU电压..再换MOS管..还是无效..”

先把12V供电那里上管全部卸掉,上假负载,量所有MOS管的G极电压,几组管子可以对比下是否有异常,有异常先换次电源芯片。如果都没有电压,就换主电源芯片,再我们店里有句话,咳师傅说的“没有修不好的CPU供电,和内存供电”,

网友:
这块精威的板修得我晕了..把上管下掉后控制极G极有电压8V左右..但把上管一装上就没有了..换了好的上管情况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CPU电压也能被下级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