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几根线怎么接

楼主(2009-11-11):
七喜显示器原来的数据线的VGA头断了,买了不是同一型号的一根数据线。其中有些接线要改。红绿蓝的那几条接线应该正确了。还有其它的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找出原来 1R  2G  3B    13H   14V     对应的颜色 ,地线很好找了,买来的线RGB你会接,剩下的13脚和14脚接到旧线13 和14脚对应那个颜色上去就OK。
地线要处理好,不然有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找出原来 1R  2G  3B    13H   14V     对应的颜色 ,地线很好找了,买来的线RGB你会接,剩下的13脚和14脚接到旧线13 和14脚对应那个颜色上去就OK。
地线要处理好,不然有干扰。
引用 网友B:

RGB在电路板中有标明的,13H 14V 和地线不懂接。原来那头已经断了,分不清楚了

网友:
地线最好接了  ,拿万用表一点就知道哪根是地线

网友:
剩下的就只剩下13H  和14V  也可以用排除法 找出来  找对地阻值法  供电线的接地阻值是480-600   排除完了

网友:
有时候还可以能过电路直接观察出来

网友:
最快最准的方法是下份图纸看看

网友:
最快最准的方法是下份图纸看看
引用 网友C:

那里有图纸下?

网友:
剩下的就只剩下13H  和14V  也可以用排除法 找出来  找对地阻值法  供电线的接地阻值是480-600   排除完了
引用 网友D:

可以说详细些吗?谢谢!!

网友:
线上的13脚的色线和14脚的色线分别对应显示器板上的H。V.地线接地。

网友:
线上的13脚的色线和14脚的色线分别对应显示器板上的H。V.地线接地。
引用 网友E:

就是不知道板上哪点是H V.和地啊

网友:
请问就接U V和地是不是可以了。还有两条可接可不接

网友:
对的,其他两条是显示器和主机的通讯线。不接也可以

网友:
对的,其他两条是显示器和主机的通讯线。不接也可以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

网友:
找一下图纸很快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11#
大哥,你拍的图片上明明看到,PCB板上印有。
VIN,HIN,DDC-SDA,DDC-SCL,C915,GND
就在插座上面一点的地方。
让我发现了。哈哈。
如果没有标记的,可以这样做:
1,找出地线
2,通电,找到两个有5V的,那通常是DDC数据和时钟。因为这两个信号要上拉电阻。
3,剩下的,猜吧。也就两根或者3根了。先接H&V,接上去试一下,脱机和联机指示灯有反应就对了。
4,最后接RGB

网友:
楼主真是好眼力,你的提示,我看了一下图,确实有标注的,照着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