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跳C1就断电

楼主(2009-11-11):
我有一块七彩虹的绿色主板,开机跳到C1就断电是什么问题啊?不插内存也是跳到C1就断电!是AMD的主板,有南桥和北桥!是不是内存那一块出了问题啊?

网友:
CPU座虚了吧

网友:
"我有一块七彩虹的绿色主板"是什么型号板?NC61北桥虚的很多,加焊北桥!

网友:
那是北桥空焊

网友:
NF的桥  坏的多。。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电源,CPU座虚,北桥。

网友:
不接,电源出来那四条给CPU共电的线看看,要不不会,那应该就是CPU共电位置有问题。

网友:
桥虚焊了吧

网友:
楼主没有把板子型号说出来

网友(2010-01-18):
我有一块板,插内存才断电,不插一直不断电的

网友:
我也碰到一块类似的主板,内存没插好或不插内存都会自动反复重启,把内存插好它就正常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AMD板. 内存有CPU共的. 查下CPU各个共电

网友:
内存控制三极管,短路,你查下,内存电压,

网友:
不插内存不断电插上内存断电的查内存供电部分,插不查内存都断电的看看是不是机箱开关问题,再不就是PW线路问题,或桥虚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北桥虚焊了,你加焊试下,我以前就有个这样的

网友(2010-03-15):
系统总线。

网友:
应该还是供电的问题,过载引起的

网友:
北桥虚焊  加焊的话 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2011-06-01):
看高手们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