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跑25的修法

楼主(2009-11-11):
跑25怎么修?

网友:
如果不是开机就25,主板已经亮了,LZ接显示器看看,数码卡有的时候不是很准

网友:
有些主板已点亮了,要不就刷BIOS,还有就是网卡坏和桥坏

网友:
会不会你的内存接触不好啊..清洗一下内存槽

网友:
25有的机器是没亮的,一般到26就亮了,好像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不兼容吧,换个显卡试1下

网友:
跑25这个就不好说。有些主板已经亮了。有些就是显卡这一块的问题。然后就是桥。可以考虑做下桥!

网友:
有的主板 跑 25  就显了,  有的 主板 跑 25 不过显卡,  建议你先刷个 BIOS  在检查不过显卡的维修

网友:
. 楼主 ,结果是怎么弄好的呀。

网友:
要看主板了有的主板跑25能开机显示,有的是显卡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显卡插槽的问题

网友:
跑25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有的板跑25就已经点亮了,有的板子只能说明它过了内存,但没过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