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 掉电

楼主(2009-11-11):
这款机器拿来的时候有时候能开机但一会就马上掉电,有时候开机就掉电,感觉象CPU过热掉电 ,拆开后用BGA作过北桥故障依旧,后来发现CPU供电几个贴片电容都虚焊了,有一个已经快掉下来了 ,以为加焊之后就能好,但是加焊之后故障一样,以为那几个贴片电容有问题全都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  请问有没有兄弟们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给指点指点   而且 有时候还有电流上到2点几或者达到3点几  而且机器不亮  有时候待机还不对是0.02     请老师给回帖

网友:
温控IC会不会有问题?掉电后有什么故障?

网友:
R40E南桥虚焊的多

网友:
"这款机器拿来的时候有时候能开机但一会就马上掉电,有时候开机就掉电,感觉象CPU过热掉电 ,拆开后用BGA作过北桥"------感觉楼主修机没什么条理性!!!既然感觉过热那就从散热方面去处理,不处理散热去作BGA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