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CPU复位出不来该查哪里啊

楼主(2009-11-11):
手上有台T40机子,原来CPU电压出不来,修出来后复位又没,时钟都有了,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周边

网友:
按时序查

网友:
请问楼主的时钟和复位信号是在哪里测量的  就是说你的测量点在什么地方?再好帮你分析下

网友:
时钟和复位信号是在PCI槽的25 26脚

网友:
CPU的复位是南桥发出 不同其他复位信号的是它还要经过北桥送到CPU的  所以你先确定是南桥发出没有  然后再考虑北桥  你测的是MINIPCI 看来南桥问题大 没有产生复位信号的说

网友:
我也想南桥比较大,因为南桥被别人动过了

网友:
明天去再一下看

网友:
这样说应该南桥问题

网友:
查南桥,北桥与CPU的PG与时钟.还有PCI操的PCIRST起来了没有
论坛里面有这方面的知识,你多找找看

网友:
南桥接到BPWRG PWROK是除了CPU以外的电压正常,  当CPUIO CPUCORE正常后发出VR_PWRG给南桥    形成VGATE,有了PWROK 就会产生PCIRST 给北桥复位北桥在得到时钟复位后就会发出CPURST给CPU,同时CPU也要得到VGATE和PWROK内部相与后得到的CPUPWRG,CPU得到CPUPWRG和CPURST后CPU就正常工作,之后寻址.....

网友:
今天我把东芝,I/O IBM  H8都加焊和遍后CPU复位出来了,可惜CPU还是不工作啊,现在怎么查

网友:
BIOS也刷过了,南北桥边线,PCI总线,前端总线,LPC总线均查过没有异常,CPU也换过

网友:
按你这么说只有和客户商量换扳了

网友:
此本本的通病是北桥和显卡容易开焊,我现在就是用的T40回复的帖子!压压北桥试试吧!

网友:
南北桥,CPU座都压过均没反应,我想明天再找个BIOS刷一下看,不行的话就做北桥,不知这样做对不对

网友:
看看北桥吧,可能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朋友可以把整个流程写出来可以吗,学习一下

网友:
你RST出来了就看CPU寻址信号了.地址数据与控制信号线了.

网友:
先从电压开始,看看有无电压缺失,cpu电压供电块adp3205,北桥供电max1845多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