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器开机图像上下跳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1-11):
请教显示器开机图像上下跳动是什么问题 是CRT

网友:
LCD还是CRT?

网友:
是一开机跳,稍后不跳,还是一直跳,场抖~~~~~~,麻烦大了

网友:
1调节菜单中的摩尔纹,2重写数据

网友:
调节菜单中的摩尔纹,重写数据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调?刚换的数据线。有影响吗

网友:
错,是场正负供电出了问题,场IC供电电压少一路,先测一下各脚电压

网友:
此故障一般是正负两路供电有一路出了问题,多为引脚脱焊,供电电阻烧坏,电容失容等

网友:
此故障一般是正负两路供电有一路出了问题,多为引脚脱焊,供电电阻烧坏,电容失容等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可惜本人不懂电路,要不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又会变成在中间一条亮白线

网友:
直接补焊场IC及周边的电路,不知道地方就别问了,高压危险,找专业人士修

网友:
典型的场部分问题  如场IC虚汗或坏了 供电正常不 场滤波电容等 。  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电容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场IC周边元件。。。

网友:
同意13楼。

网友(2009-12-19):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是怎么修好的?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找不到原因。
按上面的方法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
同意12楼说法 不行就换场IC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基本上芯片什么的,全部换了,全都没用。屏还是会跳。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难到显像管坏了?

网友:
场振荡电路的毛病

网友:
先补焊看看,一般都是虚焊引起的,不行再查电压,再就换IC和周边电容试试

网友(2010-01-18):
我顶下12楼的

网友:
满屏还有彩癍,加焊场块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