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亮机过程

楼主(2009-11-11):
待机  ---按下开机键----上电  ---BIOS引导--自检--亮机
待机:
1:产生3V  (5V)待机电压---EC  和RTC
2:充电芯片产生 ACIN(激活EC)  ACOK(激活VIN)   AC指示灯等

这时的电流是0.03左右

按下开机键:
S5---S3---S0

S5--RSMRST#--SB这时参入了开机----S3---S5---VCORE

疑问:

上电到 S5这一步就是不是就能开机 要不怎么会没CPU供电  可开机的呢?台板啊!不清楚笔记本
这时的电流是0.4左右

BIOS引导--自检--亮机和台板的差不多大家 比较熟悉

网友:
S5--RSMRST#--SB这时参入了开机----S3---S0---VCORE

网友:
没CPU供电的话是开机不亮  电流还到不了0.8  一般过0.4 0.5左右一会会掉电的

网友:
到S0才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