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M2SV,上4000+自动断电,上3000+正常,

楼主(2009-11-11):
升技NF-M2SV,AM2接口,上双核4000+进系统自动断电,上3000+正常,4000+在别的主板上面使用正常,客户来的时候CPU滤波电容爆浆,1800UF,6。3A,我换的是2200UF,10V,平时全是这样换的,没换之前也是这问题,自动断电,排除其它的问题,没找来双核的CPU,用单核3000+使用没问题,BIOS刷过,电压芯片换了,问题依旧,会是哪儿的事?

已经解决。原来CPU滤波电容共有6颗,1800UF,6。3V,爆浆了四个,我把这四个换成2200UF,10V了,没爆的那两颗没换,结果自动断电,
解决方法:在旧主板上面找了四颗1800UF,6。3V的电容换上OK。可能换的2200UF的电容质量太差了。

网友:
可能 还是那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
考虑供电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我还是怀疑他的CPU,上面遇到一块压CPU座才能点亮的主板,做了二次CPU座,还是压着能亮,到最后换了一个CPU好了,原来是CPU内部空焊,所以以后修AMD的主板,还是小心CPU才对,这个真的不好说,找不来CPU试机,现在的CPU全是K10架构,以前的主板支持不了。

网友:
AMD的主板 北桥和座子是最需要的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