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 -M7 核心电压问题!求救!

楼主(2009-11-11):
今天接到一块精英主板P4M800,VIA芯片组。各项电压正常,开机 复位 供电都正常。就是核心电压不正常。上管有12V供电,S极输出只有0.5V-0.6V。手头上刚好有一块一样的主板。就是CMOS修不好就把上管拆了给这主板换上。不见得是场馆坏了,就连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核心电压会从0.5V慢慢的上升....一直到0.8V我就把电源拔了。换了两个CPU还是一样,没有核心电压。各位前辈谁可以帮帮我、现在没有思路……上传两张照片大家看看。

网友:
其实我不清楚哪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只换了CPU旁边的PU3什么意思我都不清楚。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CPU顶部那个最长的芯片就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检查下CPU管理芯片的成立条件

网友:
ECS很大部分是U座问题,你可以压下看看。有些事不能用常理来修的

网友:
LZ
换东西之前心里要有数,一般线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关键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更换芯片;如果不正常,则检查该信号

网友:
我有一块原装
INTEL 也是这样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我找了这电源管理芯片的PDF看了,结果10脚是PG信号。正常的板子上是5V左右的,而我的才0.5V左右。

网友:
PU2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不知道什么是什么,怎么还能维修呀,。。。你这是想换什么就换什么吧。。

不清楚哪个是电源管理IC  还有人把板子拿来让你修。。

网友:
加焊CPU座子应该可以试哈。。。。。

网友:
pwm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修过一块你一样型号的;;;
  先查下电源IC的供电;;好像是最后一脚5V电压《型号忘记了》 还有就是看下SS脚相连的电容有没有短路··PWM几个脉冲调制有没有电压出来;;正常一般是2.0V或者是1.2V  要先查下电源IC的供电。输出、不要盲目换IC;;

网友:
查查PWM芯片的供电.VID.EN是否正常

网友:
拿掉网卡芯片看看是什么反应。。。。这板网卡芯片易坏。。。

网友:
这个板座子易虚,先上个灯打吧

网友:
测量下供电管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