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烧录器BIOS可以刷8脚和高脚的几百块帮忙介绍下

楼主(2009-11-11):
想买个烧录器BIOS可以刷8脚和高脚的几百块帮忙介绍下,我新手`

网友:
我用希尔特580U,头子才配了两个,差不多花了将近2000,不过觉得蛮多人用的,用起来也觉得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搜索seeprog,100块一片裸板,这是欧洲编程器领导品牌的产品,由于没有加密国人抄版的很好用,驱动网上直接有原版中文,专烧8脚,没有烧不了的,并口操作,近7000Ic支持中。唯一缺点速度算不上快,毕竟是并口的。

网友:
希尔特280U还是可以推荐的,本人就是用这款。USB的,挺方便。

网友:
恒通HT-8 EEPROM通用编程器
http://www.bios.net.cn/shop/eprom/Pcwx1/203.html
BIOS之家的产品,我用过,还行,主要是价格好

网友:
本人这两天热插拔修复一个刷坏的8脚spi bios,发现这种东西其实另外焊接一个座子,然后在vcc端装个切换开关,就是一个很好的spi编程器了。量少的情况下用不着单独买个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