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台AOC L192W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1-11):
收的一台坏的AOC L192W,开机屏幕从中间分开,图像错位,而且是花的。

大侠们帮我看一下这个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暂时还没有驱动板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驱动板试下吧

网友:
色彩紊乱,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与高压条和电源板没关系

网友:
刷个程序应该就OK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程序坏了,刷个试试。

网友:
换驱动板应该可靠些。又或者是屏线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比较大,先换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

网友:
像是驱动板的故障,  而屏坏的花屏很少是这样的

网友:
问题应该是在驱动板  换块驱动板试下就知道。

网友:
此故障,应先排除驱动板的问题。然后再刷程序的

网友:
重新刷个程序 , 或者换个 驱动板

网友:
楼主先刷一遍程序不行再换通用驱动板试

网友:
哪位兄弟有该显示器的程序?共享一下如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