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记本开机后,指示灯一闪之后,全部熄火,没有开机,也没有显示,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9-11-11):
笔记本开机后,指示灯一闪之后,全部熄火,没有开机,也没有显示,是什么原因啊,朋友啊,我是刚刚学维修啊,给我一个答案吧,兄弟我激要知道啊

网友:
根据你说的现象,应该是板上有短路,属于触发保护

网友:
楼主连机器型号都没说, 怎么帮你解决。。。有些是短路,有些可能因为部分电压没出来的掉电保护,还有可能是没检测到CPU。。。。

网友:
楼主的本是T2*系列?? 如果是的话,修CPU供电!

网友:
不能再开一般是短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