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P做显卡后,开机保护。

楼主(2009-11-11):
我手上又一台T42P的机器,原来是花屏,显卡做后就开机掉电保护了(显卡已经做了2遍),保护后不能触发,待机电压3V5V1.8V1.2V都有,触发时1.5V2.5V,CPU电压均出来,各电感有波跳动,主板上的保险丝全好,掉电后各电压都没有了,3.3V电感对地只有30欧姆,放一段时间又能恢复到90欧姆,上电后又变成30欧姆了,加3.3V电压到电感上烧,烧不出任何热的地方,烧的同时,电压3.3V,电流却只有0.10左右,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忘版主指点。

网友:
你肯定是做显卡 动到南桥了。重做南桥会OK的

网友:
也许是原故障没有解决,建议你查一下触发后由LDO产生的电压可能出现短路或者电压不够的现象,看看各负载电压是否正常,CPU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也许是CPU没有复位或者时钟,也会造成掉电。再仔细看看吧。这种故障是不能盲目的,思路要清晰,跟着别人走,最后就是报废板。

网友:
看是不是做显卡北桥动了,我修过北桥虚焊触发保护的,T4系列显卡和北桥靠的最近

网友:
用短路法  分别断A-ON  B-ON 看是哪路保护的

网友:
首先南桥取下后,3.3V电感对地还是只有30欧姆,并不完全短,加电压烧不出问题,南桥是好的;我把CPU的高端管拿掉,也是保护,说明:触发时CPU电压出来。4楼,你说的情况不是没可能,5楼,请细说下短路法.

网友:
我把显卡和南桥同时取下,3.3V电感对地一样,烧又烧不出,郁闷那!!

网友:
pc卡 去掉看看

网友:
郁闷就郁闷在,做完显卡就出现这烦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