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J的待机电路

楼主(2009-11-11):
A8J的待机电路:
  不同于其他主板,采用电源芯片的LDO电压或者PWM电压作为待机。A8J是采用两个待机芯片产生5.0V和3.3V作为待机电压的存在。
  首先是5V,如图1

适配器电压直接接作为主供电 到U5900输出5V待机的5V,D5900第1脚在待机是无电压,触发后开机状态的5V也为其提供电压。
接着是3V。
.

开关SW6,

开关SW6发来的GATA-PWR-SW#其电压来源是+3VA经过R471到Q47,,Q47有+3VA控制G级导通输出电压到开关,按下开关后,PWR_Sw#被拉低,送入非门的U30第13脚,

设第13脚常态为1即电压3.3V,那么经U30F非门后第12脚出0,即0V,U30E也是非门,然后第10脚出3.3V,即PM_PWRBTN#。在按下开关后经过2个门电路翻转输出3.3V-0-3.3V的电压变化到ICH7。
在按下开关的同时,PWR-SW#也送达触发器U21,经过D63输出VSUS_ON,3.3V,这个触发器电路是怎么实现,我对该方面知识也很缺乏因此我购入了相关书籍猛啃,,。这次我就不多说如何PWR_Sw#高低高触发U21出VSUS_ON,请高人为我们菜菜门解释一下。
在待机的同时还有一个细节之处,类似于广达的那个保护电路,

SUSC#和SUSB#在未触发前都是低电平,经过非门后输出3.3V的PM_SUSB和PM_SUSC,这个信号主要是关闭待机状态的VS电压起到保护的作用。

随着VSUS_ON的发出,会送达PS51020的EN1和EN2脚,打开+5VSUS和+3VSUS.SUS态电压OK后和+3VA经过门电路输出PM_RSMTST#到ICH7。

U30第9脚分别由3个信号控制,任何一个不正常都会导致RSMRST#输出异常。
在SUS电压正常,PM_RSMRST和PM_PWRBTN#发送到南桥。然后南桥发出SUSB#,SUSC#打开各个触发之后的电压。故该主板的触发电流表现是0.01A到0.04A然后大电流,中间还有段延时。

SUSB#会经过R6101转化为SUSB#-PWT发送到各个电源芯片的EN打开电压。

~~~~~~~~~~~~~~~~~~~~~~~~~~~~~~~~~~~~~~~
其实我也不敢确定,在A8系按开关不能触发,但是按开关旁边那个能触发,,的问题。因为按下开关旁边那个也会拉低GATE_PWR_SW#,也是到Q47拉低PWR_SW的。如图

请ASUS 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11.11 圣战日。

网友:
如有错误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无图无真相要下图纸请移步图纸区,10额下载分

网友:
兄弟是LDO  不是LOD  谢谢你的给我们学习的机会
~~~~~~~~~~~~~~~~~~
        (小贝花)
手一抖大错了 呵呵 感谢指点。

网友:
这个待机电路确实很另类,不过ASUS的东西另类的多了

网友:
 我举得是作为简单的旁路应用

不要草木皆兵,

网友:
看过之后,个人觉得A8的触发比A3 A6的要复杂的多了,以前的大多信号是待机芯片产生的,现在的都是由门电路来控制了,不错,受益匪浅,遇到过Z99的机器,开机键不能开机,边上功能键能开机的,不过在保内没修,觉感觉是休眠键造成的,但没有研究过,高手可以研究一下,呵呵

网友:
看过之后,个人觉得A8的触发比A3 A6的要复杂的多了,以前的大多信号是待机芯片产生的,现在的都是由门电路来控制了,不错,受益匪浅,遇到过Z99的机器,开机键不能开机,边上功能键能开机的,不过在保内没修,觉感觉 ...
引用 网友A:

私以为,我上面已经讲了,
休眠是一个原因 重要的原因是 那个按键也能 来的PWR_sW!!

网友:
各路高手的确很牛,连星哥也急着出手了。我下下研究研究再说。

网友:
你看看这张图

网友:
还是老实的下着看看把

网友:
SN74LVC74APWR D触发器真值表

网友:
从这张真值表来看应该是在时钟的上升沿有效,按下去之后放开开关D端又变高了,引起Q端状态变化输出一个高电平.你可以按下开关不放测一测Q端电平的变化就知道.

网友:
楼上 好表。。谢谢

网友:
是的.现在很多板都有MAX8724这个充电IC来控制的.8724的公版设计里面就有.

网友:
从这张真值表来看应该是在时钟的上升沿有效,按下去之后放开开关D端又变高了,引起Q端状态变化输出一个高电平.你可以按下开关不放测一测Q端电平的变化就知道.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数字电路  楼主的理论真是令人羡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个延时电容吧
T108是个测试点

网友:
前端时间专门学习研究一张A8T/M,为此还专门到新华书店查了查可控触发器,单稳触发器的基础知识
如有误,请指正!

74LV74--D型上升沿触发器,带置1置0功能。
初次插上适配器:置1端、置0端、数据输入端D均接3VA(实测中+3VA一插适配器就有);
                11脚时钟输入端处于低电位(实测中:Q106在初次插上适配器时处于导通状态)

开机时:按下开关---PWRBTN#有一个低电平跳变---由C699耦合到Q106的G极(实际测量中,Q106G极在按下开关时有一个很快的低电平跳变)---- 于是U21 11脚产生一个上升沿脉冲----U21 Q端输出等于D端的值-----VSUS_ON高电平-----5VO 3VO 5VSUS 3VSUS 开启

关机时:按下开关----PWRBTN#有一个低电平跳…………后面的变化同上。

关机后:5VO 3VO 5VSUS 3VSUS 存在,但此如果将脚置0端强制端接到地,则VO电压 SUS电压均消失。

关于U21A,也好理解。虽然起数据输入端D接了地,但是其输出用的是-Q(顶上横杠不会打,呵呵!)。所以当触发时还是输出的是高电平

理解不是很清楚的是Q103的作用及动作过程

网友:
从这张真值表来看应该是在时钟的上升沿有效,按下去之后放开开关D端又变高了,引起Q端状态变化输出一个高电平.你可以按下开关不放测一测Q端电平的变化就知道.
引用 网友B:

有几点愚见:
在A8T/M的实际测量中,3VA是时钟存在的,因此数据输入端D端应该恒高。
如果按下开关不放,我认为也是可以触发的。至少说74LV74是应该触发的。SUS信号能否发出没有细想过
原因如下:
因为74LV74只在脉冲上升沿有效。因为C699的隔离作用,PWRBT#的恒定电平肯定是不能到达Q106  G极的 ,只有变化的PWRBT#才能耦合到Q106  G极。按下开关瞬间的跳变信号呗C699耦合到Q106,至于放不放手,均由于C699的隔离作用,影响不到Q106的G极

网友:
T108是用来扎针的

网友:
小花辛苦了,简要明晰,期待你写出更详细的上电分析。

网友:
测试点,,
这样的交流是非常喜欢的,我有不懂的提出来,大家相互学习。真安逸,

网友:
你得看清我这儿说的只是U21B的情况,止于U21A没有仔细看过,还有你有实物在手测一下再将结果发出来不是更好吗?
U21里面有二个D触发器

网友:
今晚就去书店买书,可惜大2 数字电路 了 没听课,郁闷

无知是一种罪过,

网友:
编辑不了了,其实这张真值表里面我们要关心的就是倒数第二行与第三行

网友:
设计的真的省钱

网友:
17楼的什么表啊?我怎么看不明白呢.

网友:
你得看清我这儿说的只是U21B的情况,止于U21A没有仔细看过,还有你有实物在手测一下再将结果发出来不是更好吗?
U21里面有二个D触发器
引用 网友B:

遗憾!没有实物了,客户早把板子拿走了
当时我测量过几个点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我愚见 u21b的13脚是用来复位输出脚的 在这里这个触发器也需要复位 clr在这里是clear 清除的意思 在datesheet里有这样一段话
A low level at the preset (PRE) or clear (CLR) inputs sets or resets the outputs, regardless of the levels of the
other inputs. 意思是说pre或者 clr是低电平的时候 会复位输出端 不需要理会其它的输入端

  个人认为 在待机3 5v正常以后 pm-susc建立 在建立的瞬间 给q103通过电容c654一个锯齿波 在其d极产生一个类似于复位的高 低 高的电压 用于清除触发器的不稳定状态 为pwrbtn#的到来做好准备
  另外 在这个地方

适配器电压直接接作为主供电 到U5900输出5V待机的5V,D5900第1脚在待机是无电压,触发后开机状态的5V也为其提供电压。
u5900的3脚A/D_DOCK_IN应该是适配器插上就有的吧 如果是这样 根据我所知道的7805的特性 只要3端输入电压高于起始电压 2脚接地 1端电压就应该是5v 不知道lz为什么说这里在待机的时候是无电压的 望解释一下
~~~~~~~~~~~~~~~~~~~~~~~~~~~~··
那个5V确实是在开机之后才有的, D5900 第一脚的+5V,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我愚见 u21b的13脚是用来复位输出脚的 在这里这个触发器也需要复位 clr在这里是clear 清除的意思 在datesheet里有这样一段话
A low level at the preset (PRE) or clear (CLR) inputs sets ...
引用 网友E:

PM_SUSC的作用,刚开始我也认为是这样的
好像记得当时测量过Q103 的G极。但是在在插上电的一瞬间,没有发现脉冲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没有现成的机器测试 理论上应该有波形的 时间常数涛 (我不会打)t=rc 10的6次方欧姆乘以10的负6次方法拉 时间常数为1秒(这里不考虑mos管的影响) 1秒的时间长度 示波器应该是有所反应的 请大家有这个机器的朋友顺便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没有现成的机器测试 理论上应该有波形的 时间常数涛 (我不会打)t=rc 10的6次方欧姆乘以10的负6次方法拉 时间常数为1秒(这里不考虑mos管的影响) 1秒的时间长度 示波器应该是有所反应的 请 ...
引用 网友E:

Q106的G极测量过没有,记得不清了

但是U21的13脚电压是没有变化的,至少我用我的20M示波器看不到跳变的波形。

网友:
前端时间专门学习研究一张A8T/M,为此还专门到新华书店查了查可控触发器,单稳触发器的基础知识
如有误,请指正!

74LV74--D型上升沿触发器,带置1置0功能。
初次插上适配器:置1端、置0端、数据输入端D均接3 ...
引用 网友D:

哎呀,实在忍不住,又来啰嗦几句。
孤版,请问一下你的图是哪个版本的,能不能借来看看。坛子里的a8j_mb_r11_1006.pdf这个版本,在开关和U21这部分和实物图有点出入,当时对照实物改画过这部分电路,不过后来打印的图搞丢了。看你这个好像和实物一致。
A8J这个板子,初次插入适配器时,未按开关VSUS_ON时为低,所以+5VO,+3VO没出,电流很小,这就是大部分人把说的从电流表上看不出有待机电流的原因。
按下开关后,开关信号作为时钟脉冲信号送入U21B的11脚,触发器将12脚的高电平送出作为VSUS_ON开启后继电压。关机后,第9脚会被清零(下面说),由于U21A的存在,6脚Q#依然是高电平,所以VSUS_ON继续存在。+5VO,+3VO也保持,这时从电流表就能看出有待机电流。
以上是有适配器时的情况。当用电池时,U21A由于无A/D_DOCK_IN信号,通过第4脚被置位,Q#输出低电平。U21B在按下开关键开机时的情况同上,而关机时,PM_SUSC由低到高,在Q103的G极产生一脉冲,此信号被送至U21的第13脚对U21B清零,9脚Q输出低电平。VSUS_ON变低,后继电压消失。所以,用适配器时,开了一次机再关机,有+5VO,+3VO,而用电池时,只要关了机就没有了+5VO,+3VO。U21主要参与开机过程,关电主要是由南桥的SUSB#和SUSC#来控制的。
PM_SUSC的产生

时间紧,有人在催,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网友D:
哎呀,实在忍不住,又来啰嗦几句。
孤版,请问一下你的图是哪个版本的,能不能借来看看。坛子里的a8j_mb_r11_1006.pdf这个版本,在开关和U21这部分和实物图有点出入,当时对照实物改画过这部分电路,不过后来打印 ...
引用 网友F:

我的A8T/M的图纸是无边超版给我的,只有40多页
完整的没有

网友:
在Q103的G极产生一脉冲,此信号被送至U21的第13脚对U21B清零,9脚Q输出低电平。
好像就是我说的意思吧
另 这个图好像是和孤版的一样
[local]1[/local]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的图。看了,原来触发这部分都是一样的。坛子里原来那张图可能有些小改动吧。可能A8系列的这部分都差不多吧。才发现我乃一井底蛙,见过的东西太少了。
回楼上潘兄,送到U21的13脚的清零信号不是在建立3,5V后产生的。是在关机时,SUSC#消失时PM_SUSC状态改变时(由低到高)通过由C654.R473组成的微分电路透过Q103在U21的13脚形成一负脉冲作为清零信号,用于清除输出将9脚置零,也就是拉低VSUS_ON,关断后继电压。
PM_SUSC是插上电就有3.3V的,但是在按开关后,南桥拉高SUSC#后消失。也就是关机PM_SUSC高,开机PM_SUSC低.
一直按住开关键,机器会上电,但会在几秒后断电.和按住台机的开关键情况相同.在此期间Q106的G级为低.以前有台机器就是因为KBCRSM信号异常,在机器上电后KBCRSM恒高导致Q106G极(PWR_SW#)恒低,掉电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的图。看了,原来触发这部分都是一样的。坛子里原来那张图可能有些小改动吧。可能A8系列的这部分都差不多吧。才发现我乃一井底蛙,见过的东西太少了。
回楼上潘兄,送到U21的13脚的清零信号不是在建立3 ...
引用 网友F:

在使用外接电源时候,实际测量中SUS_ON是一直开启的,即使是关机以后。都是2.8V的高电位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楼上潘兄,送到U21的13脚的清零信号不是在建立3,5V后产生的。是在关机时,SUSC#消失时PM_SUSC状态改变时(由低到高)通过由C654.R473组成的微分电路透过Q103在U21的13脚形成一负脉冲作为清零信号,用于清除输出将9脚置零,也就是拉低VSUS_ON,关断后继电压。
  学习了 其实我根本就对华硕的上电不熟悉 我只是用我自己的模拟电路知识孤立的分析加猜测q103在这里的作用 抛出这块砖的目的就是引出更多的玉来学习 呵呵

网友F:
在使用外接电源时候,实际测量中SUS_ON是一直开启的,即使是关机以后。都是2.8V的高电位

引用 网友D:

正如你说的,用外接VSUS_ON是一直开启的.那是因为有U21A的存在.用外接,关机后U21的9脚输出低,U21的6脚(你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Q#输出高,通过D63使VSUS_ON一直保持高电位
呵呵,大家共同探讨共同提高呵

网友D:
正如你说的,用外接VSUS_ON是一直开启的.那是因为有U21A的存在.用外接,关机后U21的9脚输出低,U21的6脚(你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Q#输出高,通过D63使VSUS_ON一直保持高电位
呵呵,大家共同探讨共同提高呵
引用 网友F:

在实测中发现:1、
1、用稳压电源。即使关机(不扯掉),D63 的1、 2 端均有3.3的电压
2、U21 13脚电压关机也有3.3V,断电后。是慢慢下降到0V的(C517)的作用

可惜那板子早拿走了,要不真得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试验的板子是有故障的板子,SUSC SUSB始终发不出来,换了南桥也是。
所以PM_SUSC再关机时没有跳变信号,Q103G极也不会有尖脉冲,U21 13脚置0端也恒高。故U21 9脚也一直输出1

其实真正在关机时维持SUS_ON的,还是前面所分析的U21A

呵呵

哎呀兄弟分析的好
赞一个

网友:
通过诸位高手的探讨,让我不紧对A8J 不明白的地方又了理解,
也给我上了一节 生动的触发器 实战课程。 好帖,

网友:
小弟, 我也明白自己与楼上的差距,努力学习,认真进取。
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加油。

网友:
内容丰富,没有看完

网友:
教主我来了呵呵

这个板的公共点电压是 充电IC搞起来的吧

网友:
通过小贝的帖子,以其和诸位的讨论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呵呵
这样的方式很好。
没事的时候,拿点图纸来分析讨论不失为一种提高理论的好方法

网友:
哎,就是维修量太少了,要不也可以和各位探讨一下

网友:
哎,还是没搞懂,有哪 位可以系统的讲一遍吗,尤其是21的A/D——DOCK——IN这部分

网友:
我修过A8M的机器,它的电路和上面的几乎是一样的。最奇怪的是PM_RSMRST#是高电平。PWR_BTN#是高电平。仍然没有拉高SUSB#和SUSC#。现在反省一下。当初南桥具备1.5待机。3.3待机。没有5v待机。很可能就是78L05损坏。当初着急还更换了nf-430的南桥。真是可笑。不过我认为。A8系的上电电路设计的很失败。最大的缺点就是。5v的待机没有跟上。也能拉高PM_RSMRST#这个信号。这个信号的意思不就是南桥周边供电已经具备。可以开机的意思么?可是我的这个A8M。5v待机根本就没有跟上啊!就是因为这点。我认为这种上电时序不太好。这是我的拙见。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我愚见 u21b的13脚是用来复位输出脚的 在这里这个触发器也需要复位 clr在这里是clear 清除的意思 在datesheet里有这样一段话
A low level at the preset (PRE) or clear (CLR) inputs sets ...
引用 网友E:

我也不明白,那个5V为什么是在开机之后有的?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在实际电路分析中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