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桌面上一个Q要几分钟,上了Q就卡得动不到

楼主(2009-11-11):
我的电脑配置不怎么好,但都不至于那么卡啊,我的电脑配置是1G内存,80G硬盘,945不知道什么厂家的。显卡7300GT。我装了M次系统了都是这样进桌面上一个Q要几分钟,上了Q就卡得动不到,网速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请高手帮帮忙,小弟在此谢啦!!!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故障了,病毒或者坏道啥的

网友(2010-01-11):
硬盘是新的嘛,先检测硬盘,再看情况。

网友(2010-03-04):
先优化下电脑,如果不行就清理磁盘碎片

网友:
进桌面上一个Q要几分钟
-----------------------------
看看是那个进程占用了CPU?

网友:
我的一块主板也是一样,一开网络电视就卡。看CPU的使用率100%,除了换主板其它的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

网友:
开网页正常吗?换一个QQ版本试下.

网友:
除了硬件
1  重新安装QQ软件  更换目录
2  重新安装系统   只安QQ 看是否还有同样问题
3  换硬件
4  换人

网友(2010-04-29):
应该是有什么特殊的病毒吧!还有一个是你的硬盘换了!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网速让人限速了!你再次那个装一下系统!

网友:
哦,对了!你最好是安装一个杀毒软件!或者在哪个区里隐藏的病毒!

网友:
我敢断定是内存的原因。

网友:
有可能硬盘问题。
曾遇到过类似问题,Q卡了。就直接蓝屏了。。

检测硬盘也没坏道。重分区也没用。。。后来换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啊 内存啊 CPU啊 都有可能造成这种原因 你要是不 专业的 就找专业的来处理把

网友:
把QQ的图片缓存文件夹删掉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是 杀毒软件在做怪
以前碰到几个客户装的诺顿 而且客户QQ有几个群 只要一开QQ 离线的一些QQ消息谈出来,然后就开始卡 原因是杀毒软件在扫描每一条你收到的QQ消息 关了这个功能后就好了

网友(2010-06-07):
换硬盘吧!~>.

网友:
会不会是兼容性不好啊

网友B:
我同事的电脑也这样 ,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现在看了这些就一个个帮他试试

网友C:
能不能再说的具体点呢? 做过M次系统是同一张盘么? QQ的版本是多少呢?
还有卡的不动弹的话 按切换大小写看看灯亮不亮呢?如果不亮说明是死机了。那就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换块好的硬盘 先测试下行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得看现场情况 原因也太多了

网友C:
重装系统吧,做个Ghost镜像

网友(2010-07-16):
换块硬盘试试嘛 不就知道大概问题在哪
换了之后好了 说明其他硬件没问题 问题就是硬盘或者系统 病毒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