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管如何调整?

楼主(2009-11-11):
今天修了一台CRT显示器,故障是模糊,调聚焦亮度跟着变化。
换包,不行;换管,好了。
有个问题:CRT不好。有一个角红色跟蓝色不重合。
用NOKIA测试时,水平紫线变成红+蓝两根线(只在屏幕右上角部分)
这个管子怎么调整。
请高手指教。
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管碰撞,内栅变形了没得医了吧。

网友:
那是换下来的,我才不管它。
关键是换上去的那个,收敛不好。

网友:
调聚焦亮度跟着变化=显像管内碰极了,典型的显像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