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

楼主(2009-11-12):
硬盘是WD40.开机,自检很慢,然后出现:IDE CHannel 1 no 80 conductor cable installed.  用MHDD检测,可以检测到硬盘的信息,按F4  出现:Drive is not ready 。  硬盘数据线换了几条都不行。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接到PC3000上看看报错信息是什么

网友:
查查PCB是否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