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的獨立顯卡問題?

楼主(2009-11-12):
今天客戶拿來一台宏基的電腦,說是有顯示,但中間有一條寬2 CM的地方黑屏,其它地方顯示正常。客戶說以前有這樣的問題,拿到售后那里換了塊新的顯卡就好了,現在這台機過保了。由於是獨立顯卡(小板轉接的那種),我們手上又沒有這樣的顯卡,跟客戶說要過1個星期,才能拿到貨,客戶等不了,就拿走了,在這里我想問下各位師傅,像這樣的狀況是不是一定是獨立顯卡的問題呢、????我那時有確認屏是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可能给你肯定的回答,只能说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你怎么不外接试下呢,一下就可以排除是不是屏的问题咯,是不是显卡板的那种

网友:
三楼的兄弟说的对  是5500的机器吧  这个显卡我有

网友:
像這種顯卡可以修嗎?一般是芯片問題嗎?看上去好像跟設置有關系????

网友:
应该是独立显卡版的是 这段时间修的这种机器挺多的 加焊 或重值一边应该就能好

网友:
首先客户好象遇到过这样问题换显卡就好了
  一般我遇到这样问题 不是屏的话就先压一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