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液晶屏改装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列表

楼主(2009-11-12):
常用液晶屏改装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列表。大家用的上就一起共享

网友:

AU   170EH_L01   170EH D8B LVDS 30Pin   鑫合基   单灯宽口   5V   911B   M170E1   2004.4.19   OK
AU   170EN04   170EH D8B LVDS 30Pin   杨邦军   四灯宽口   5V   5020V1.4双LVDS   ACER_XGA170E3   2004.4.28   OK
AU   AU150XN05   30+45FFC   宇田   四灯窄口   3.3V   5020V1.4FFC   150XN05FFC   04.03.22   OK
AU   B150PG01   38D94 D6B LVDS   SLN   3.3   MST9011B V1.1   don't make it
AU   B150XG01   38D94   万信联   单灯小口   3.3   ZAN3SL   BL150XH6   2006.2.19
AU   G104SN03   DF19   单灯宽口   5v   50201.3LVDSA   121S1   2004.9.O9   ok
AU   L133X2_3B   DF14   科星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ITXG72   2004.9.14   ok
AU   L150P2   5PCS   91138D94   卓耀   单灯窄口   3.3V   9011B   150P2N   04.03.06
AU   L150P2   91138D94   卓耀   单灯窄口   3.3V   9011B   L150P2N   04.03.03
AU   L150P2N   91138D94   卓耀   单灯窄口   3.3V   9011B   150P2N   04.03.06
AU   L150X1M   AU80   易唯   四灯宽口   5V   ZAN34.0TTL   L150X1M   2004.6.24
AU   L150X1M_1   AU80PIN   AU80pin   3.3v   zan3v4.0   LM150X1M_2   2004.7.10
AU   L150X2M_1   AU80   徐小姐   双灯   3.3v   ZAN34.0TTL   NA19020_4040   2004.6.27
AU   L170E3   170EH D8B LVDS 30Pin   四灯宽口   5V   9011B   M170E1   2004.7.27
AU   LCA4SE01A   41B   塞维   单灯宽口   3.3V   ZAN3.V2.0TTL   LCA4SE01A   2004.4.6
AU   M150X3   DF14   鑫合基   四灯小口   3.3V   ZAN3V4.0单lvds   M150X3   2004.4.23   OK
AU   M150XN02   AU80   双灯   3.3v   ZAN34.0TTL   NA19020_4040   2004.7.31
AU   M150XN03   AU80pin   双灯
AU   M150XN04   FFC30+45   双灯
AU   M150XN07   DF14   双灯   3.3V   ZAN3V4.0LVDS   ITXG72   2004.7.26
AU   M150XN07   DF14   宇田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M150XN07   04.03.04
AU   M150XN07(V.2)   DF14单八位   双灯宽口   3.3   ZAN3SL   BL150XH8   2006.2.17
AU   M170E1   170EH D8B LVDS 30Pin   宇田   四灯宽口   5V   5020V1.4FFC   1.70E+03   04.03.22   OK
AU   M170EN05   170EH D8B LVDS 30Pin   宇田   四灯小口   5V   5020V1.4双LVDS   M170EN05   04.03.04
AU   M190EN02   170EH D8B LVDS 30Pin   四灯小口   5V   9011B   1.70E+03   2004.8.25
AU   UB084   DF19   技博   单灯窄口   3.3V   gm5020   UB084   2004.8.15
AU   UB104S01_1   DF19   芃峰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HSD11SR800X600   2004.9.14
AU   UB133X01   DF1920pin   SL   科星   单灯窄口   3.3V   ZAN3XL   UB133X01   2004.10.7
AU   UB141X01   单8bit   单灯窄口   3.3V   ZAN3XL   UB141X01   2004.10.6
AU   UB141XN03   单8bit   单灯窄口   3.3V   ZAN3XL   UB141X01   2004.10.6
CAIJING   31B   超亮   四灯宽口   5V   50201.3TTL   CAIKJING   2004.4.23   AVOK VGA抖
CAUTION   QD15XL02   DF19   徐小姐   双灯   3.3v   ZAN3V4.0lvds   ITXG72   2004.6.27
CAUTION   TM150XG_26L10c   和兴   四灯小口   ZAN25.0TMDS   2004.7.4
Chi Mei   M150X4_L06   DF19 S8B LVDS 20Pin   DLW   3.3   gmZAN3L V4.0   M150X4_L06
Chi Mei   M150X4_L06   DF19 S8B LVDS 20Pin   DLW   3.3   gmZAN3L V4.0   M150X4_L06   2004.7.20
Chi Mei   M150X4_L06   DF19 S8B LVDS 20Pin   DLW   3.3   gmZAN3L V4.0   M150X4_L06   2004.8.2
CHIMEI   AA150XC01   FFC36+37   高美   四灯小口       2004.4.6
CHIMEI   AA150XN05   FFC30+45   天之骄   双灯   5V       2004.4.6
CHIMEI   M141X101   FUJITSU60Pin+VH   和兴   双灯   5V   ZAN3V4.0TTL   NL19020_4040   2004.4.27   OK
CHIMEI   M141X101   FUJITSU60Pin+VH   和兴   双灯   5V   ZAN3V4.0TTL   NL19020_4040   2004.7.27
CHIMEI   M141X101   FUJITSU60Pin+VH   和兴   双灯   5V   ZAN3V4.0TTL   NL19020_4040   2004.7.4
CHIMEI   M141X101   FUJITSU60Pin+VH   和兴   双灯   5V   ZAN3V4.0TTL   NL19020_4040   2004.8.25
CHIMEI   M141X101   FUJITSU60Pin+VH CN5第33脚跳到CN4的6脚CN5第25脚跳到CN4的4脚   鑫合基   双灯   5V   ZAN3V4.0TTL   NL

网友:
19020_4040   2004.10.6
CHIMEI   M150X1   FUJITSU60Pin 转接板   四灯小口   5V   ZAN3V4.0TTL   NA19020_4040   2004.10.11
CHIMEI   M150X3_T05   FUJITSU60Pin   四灯小口   3.3v   ZAN34.0TTL   NA19020_4040   2004.7.31
CHIMEI   M150X3_T05   FUJITSU60Pin   塞福特   四灯小口   5V   5020TTL   NA190104040   2004.6.3
CHIMEI   M150X3_T05   FUJITSU60Pin   鑫合基   四灯小口   5V   50201。3   NA190104040   2004.6.4
CHIMEI   M150X4_L06   DF14 8bit   清华紫光   双灯   3.3V   ZAN3V4.0LVDS   ITXG72 8bit   2004.8.3
CHIMEI   M170E5_L01   170EH D8B LVDS 30Pin   四灯宽口   5V   ZAN3SL   L170EH   2004.9.20
CHIMEI   M170E6   170EH D8B LVDS 30Pin   斯科特   四灯小口   5V   9011B   M170E11   2004.4.16   OK
CHIMEI   M190E2_L01   170EH D8B LVDS 30Pin   三盟   四灯小口   5V   5020V1.4LVDS   190E1_L01   2004.9.10   ok
CHIMEI   N141X101   单8bit   单灯窄口   3.3V   ZAN3XL   HT14X11_103   2004.9.23
CHIMEI   N141X201   DF19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ITXG72   2004.7.1
CHIMEI   N141X201   单8bit   塞特   单灯窄口   3.3V   ZAN3XL   UB141X01   2004.10.12
CHIMEI   N141X201   单8bit   旺康   单灯窄口   3.3V   ZAN3XL   N141X201   2004.10.23
CHIMEI   TX31D21   41A   单灯宽口   3.3V   ZAN3V4.0TTL   LP121S1   2004.10.16
CHONGWA   AA142XE02   DF14跳V.V.V.G.G.0-0G+1-1+G2-2+GC-C+   鑫合基   单灯窄口   3.3V   ZAN2V4.0lvds   ITXG72   2004.6.8
chuanghwa   CLAA154WA01   38d94   特高   单灯窄口   3.3V   5020v1.3双lvds 6bit   CLAA154WA01   2004.4.12   16:9   1280x800   75hz不支持   跳线
CHUNGHWA   AA142XE02   DF14改V.V.V.G.G.0-.0+.G.1-.1+.G.2-.2+.G.C-.C+   芃峰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ITXG72   2004.6.25
CHUNGHWA   CLAA150PA01   38D94 D6B LVDS   SLN   3.3   MST9011B V1.1   SXGA_38D95
CHUNGHWA   CLAA150PA01   38D94(跳)   TOPS   单灯窄口   5V   CLAA150PA01
CHUNGHWA   CLAA150XH01   14PCS   38D94   鑫和   单灯窄口   3.3V   9011B   36D11   3.31
CHUNGHWA   CLAA150XH01   4PCS   91138D94   卓耀   单灯窄口   3.3V   9011B   36D11   04.03.06
CHUNGHWA   CLAA170EA_02   170EH D8B LVDS 30Pin   FLW   5   MST9011B V1.1   170_E01
CHUNGHWA   CLLAA154WA01   38D94   特高
EDTCB11QAF   CA51001_0147   芃峰   单灯宽口

网友:
EDTCB11QAF   CA51001_0147   ZAN2双6BIT   姜波   单灯宽口   3.3V   5020双LVDS   EDT11QBF_XPORT   2004.4.15   OK
EDTCB11QKF   CA51001_0235   MOLEX20pin   芃峰   单灯窄口   3.3V   ZAN2V4.0lvds   EDTCB11QKF   2004.6.1
EDTCB25QAF   cp010162_08   20pinFFC线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147X7   04.03.12
EDTCB25QAF   CP041863_02 3PCS   DF14   袁立灿   单灯窄口   3.3V   ZAN3 V4.0LVDS   141X7   04.03.11
EDTCB25QAF   UB141X01_4   DF14   袁立灿   单灯窄口   3.3V   ZAN3 V4.0LVDS   141X7   04.03.11
FUJIRSULMITED   NA19016_5820   FUJITSU60Pin   四灯宽口   5V   ZAN3V2.0TTL   NA19020_4040   2004.8.4
FUJIRSULMITED   NA19017_C101   41A   芃峰   单灯宽口   3.3v   ZAN34.0TTL   121S1   2004.6.19
FUJIRSULMITED   NA19017_C601   911双6位   鑫合基   单灯宽口   3.3V   9011B   NA19017_C601   2004.7.31
FUJIRSULMITED   NA19018_C405   MOLXE20pin   福星达   单灯宽口   3.3V   ZAN3 4.0LVDS   HSD121SH11   2004.8.21
FUJIRSULMITED   NA19020_500001   FUJITSU60Pin   易唯   四灯宽口   5V   ZAN34.0TTL   NA19020_4040   2004.8.1
FUJIRSULMITED   NA19020_52001   FUJITSU60Pin   四灯宽口   5V   ZAN3V2.0TTL   NA19020_4040   2004.8.3
FUJIRSULMITED   NA19020_C511   fuji60pin   易唯   四灯宽口   3.3   5020   NA19020_C511   2004.7.24
FUJITSU   FLC38XGC6V_06   D6B TTL 60Pin   FLW   5   gmZAN3T V4.0   FLC38XGC6V
FUJITSU

nbsp; NA19016_582011   FUJITSU60Pin   DGT   四灯宽口   5V   ZAN3V4.0双TTL   NA19020_4040   04.03.05
FUJITSU   NA19017_5007   41A   瑞风   单灯宽口   3.3V   5020v1.3TTL   LP121SL   2004.4.19   OK
FUJITSU   NA19020_500001   9011B双6bit   旭森   四灯宽口   5V   ZAN3SL   NA19020_500001   2004.10.15
FUJITSU   NA19020_520001   FUJITSU60Pin   DGT   四灯宽口   5V   ZAN3V4.0双TTL   NA19020_4040   04.03.05
FUJITSU   NA19026 -C601   DF14   卓耀   单灯窄口   3.3V   ZAN3 V4.0LVDS   141X7   04.03.06
FUJITSU   NL19017_5007   41A   芃峰   单灯宽口   3.3V   ZAN3V4.0TTL   121S1   2004.6.1
FUJITSULIMITED   NA19018_5430   MOLXE 20pin   芃峰   单灯宽口   3.3V   ZAN3LVDS   HSD11SR800X600   2004.11.03
HABBSTAR   HSD150PU13   911 38D94   单灯窄口   3.3V       2004.8.25
Hannstar   HSD121PS11
HANNSTAR   HSD141PX11   DF19 LVDS 14Pin   鑫合基   单灯窄口   3.3v   ZAN2V4.0lvds   ITXG72   2004.6.12
HITACHI   31D21   41A 35脚为0   单灯宽口   3.3V   ZAN3   121S1   2004.7.20
HITACHI   36D98   38D94   单灯窄口   5v   9011B   38D95   2004.9.10   ok
HITACHI   38D22   38D21线   双灯 窄口   3.3V   ZAN3V4.0 TMDS   TM150XG_060   2004.9.17
HITACHI   EDTCB21QAF   单8bit   塞特   单灯窄口   3.3V   ZAN3XL   UB141X01   2004.10.12
HITACHI   TX26D60VC1CA6   31A   王先生   单灯宽口(厚)   5V   ZAN3V2.0TTL   PVI6448   04.03.24
HITACHI   TX26D68   FFC50pin   芃峰   单灯宽口   3.3V   ZAN3V4.0FFC   TX26D68   2004.11.03
HITACHI   TX26D71   31A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TTL   PVI6448   2004.9.2   OK
HITACHI   TX26D83   41A   天之骄   单灯宽口   3.3V   5020V1.3TTL   26D80   2004.4.6   41角为接地
HITACHI   TX29D14CICAA   41A   单灯宽口   3.3V   ZAN34.0TTL   121S1   2004.6.6
HITACHI   TX31D02   31D02   芃峰   单灯窄口   3.3v   ZAN34.0TTL   NA19020_4040   2004.6.27
HITACHI   TX31D02   31D02   芃峰   单灯窄口   3.3v   ZAN34.0TTL   NA19020_4040   2004.7.31
HITACHI   TX31D11   JAE21pin跳V.V.G.G.0+.0-.1+.1-.2+.2-.C+.C-   芃峰   单灯宽口   3.3v   9011B   IBMXGA   2004.6.14
HITACHI   TX31D11   JAE21pin跳V.V.G.G.0+.0-.1+.1-.2+.2-.C+.C-   芃峰   单灯宽口   3.3v   ZAN2V4.0lvds   800X600LVDS   2004.6.18
HITACHI   TX31D12   41A35脚接高电位   单灯窄口   5V   ZAN3V4.0TTL   121S1   2004.6.2
HITACHI   TX31D21   41A   35=0   单灯宽口   3.3V   ZAN34.0TTL   LP121S1   2004.8.17
HITACHI   TX31D21   41A 35脚为0   福星达   单灯宽口   3.3v   ZAN34.0TTL   121S1   2004.6.18
HITACHI   TX31D21VC1CBE   41A   芃峰   单灯宽口   3.3v   ZAN34.0TTL   121S1   2004.6.19
HITACHI   TX31D22   41A   单灯宽口   3.3V   ZAN34.0TTL   LP121S1   2004.8.17
HITACHI   TX31D24   41A   35=0   单灯宽口   3.3V   ZAN34.0TTL   LP121S1   2004.8.21
HITACHI   TX31D24   41A 35脚为0   华精   单灯宽口   3.3V   ZAN34.0TTL   LP121S1   2004.8.24
HITACHI   TX31D25   41A 35脚为0   福星达   单灯宽口   3.3v   ZAN34.0TTL   121S1   2004.6.18
HITACHI   TX31D27VC1CBC   41A   单灯窄口   3.3v   ZAN34.0TTL   121S1   2004.6.11
HITACHI   TX31D27VC1CBC   41A   单灯窄口   3.3V   ZAN34.0TTL   LP121S1   2004.8.17
HITACHI   TX31D31   JAE21pin跳V.V.G.G.0+.0-.1+.1-.2+.2-.C+.C-   单灯宽口   3.3v   ZAN2V4.0lvds   800X600LVDS   2004.6.18
HITACHI   TX31D33VC1CAD   JAE 21pin 0+.0_D.1+.1_.D.2+.2-.D.CLK+.CLK-.D.   单灯宽口   3.3V   HSD121PS11(800X600)   2005.01.12
HITACHI   TX31D33VC1CAD   JAE21pin   芃峰   单灯宽口   3.3V   ZAN3V4.0lvds   ITXG72   2004.5.22   OK
HITACHI   TX31D35   DF14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800X600LVDS   2004.8.3
HITACHI   TX31D65   DF14   芃峰   单灯窄口   5V   ZAN3V4.0lvds   ITXG72   2004.6.27
HITACHI   TX31D70VC1CAB   JEA ZAN2LVDS   红利   单灯窄口   3.3V   ZAN3V2.0LVDS   ITXG72   2004.4.10   0k
HITACHI   TX34D12   JAE21PIN跳V.V.G.G.A0+.A0-.A1+.A1-.A2+.A2-.AC+.AC-.B0+.B0-.B1+.B1-.B2+.B2-.BC+.BC-   晶明   四灯宽口   5V   9011B   LT150X1   2004.7.9
HITACHI   TX34D31   34D11   单灯窄口   3.3V   9011B   LT150X1   2004.7.24
HITACHI   TX34D31   34D11线   芃峰   单灯宽口   5V   9011B   LT150X1   2004.8.1
HITACHI   TX34D65   DF14   晶明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ITXG72   2004.8.4
HITACHI   TX36D37   DF19 8BIT 反   鑫合基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ITXG72   2004.7.26
HITACHI   TX36D62   DF14   海钲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141x7   2004.7.24
HITACHI   TX36D62   DF14   王玉高   单灯窄口   3.3V   ZAN3 4.0LVDS   141X7   2004.8.22
HITACHI   TX36D70VC1CAA   DF14   众人   单灯窄口   3.3V   ZAN3V1.4LVDS   141X7   2004.4.23   OK
HITACHI   TX36D721   DF14   小吴   单灯窄口   3.3V   ZAN3 4.0LVDS   ITXG72   2004.8.31
HITACHI   TX36D76   DF14   高美   单灯窄口   3.3V   5020v1.3LVDS   TX36D76   2004.6.1
HITACHI   TX36D77   DF14   三盟   单灯窄口   3.3V   50201。3   13INCH   2004.6.3
HITACHI   TX36D77   DF14   鑫合基   单灯窄口   3.3v   ZAN2V4.0lvds   ITXG72   2004.6.12
HITACHI   TX36D78VC1CAB   DF19     单灯窄口   3.3V   ZAN3V2.0LVDS   141X7   04.02.27
HITACHI   TX36D79   JAE20pin   伊麦   单灯宽口   3.3   gmZAN3L V4.0   ITXG72   2004.8.2
HITACHI   TX36D85VC1CAA   38D21 S6B LVDS   SLN   3.3   gmZAN3L V4.0   2003-11-13
HITACHI   TX36D91   911双6位   芃峰   单灯窄口   3.3v   9011B   38D94   2004.6.29
HITACHI   TX36D91VC1CAA   LVDS双6位   单灯窄口   3.3V   ZAN3SL   TX38D94   2004.10.21
HITACHI   TX36D97   38D94   鑫合基   单灯窄口   5V   9011B   38D94   2004.7.26
HITACHI   TX36D98   38D94   小吴   单灯窄口   3.3V   9011B   TX38D94   2004.8.31
HITACHI   TX36D98VC1CAB   91138D94   中宇   单灯窄口   3.3V   9011B   38D95   04..3.19   此屏为单六位911OK5020需V1.3 PIN线改
HITACHI   TX38D11   FFC40pin   福星达   单灯宽口   3.3V   ZAN3V4.0TTL+FFC扳   TX38D11   2004.11.03
HITACHI   TX38D12VCOCAA   DF14   四灯宽口   5V   ZAN3V4.0LVDS   ITXG72   2004.7.26
HITACHI   TX38D12VCOCAA   DF14   四灯宽口   5V   ZAN3V4.0LVDS   ITXG72   2004.8.4
HITACHI   TX38D12VCOCAA   DF14   姜波   四灯宽口   5V   5020单lvds   TX38D12VCOCAA   2004.4.23   OK
HITACHI   TX38D14VCOCAA   DF14   四灯宽口   5V   ZAN3V4.0LVDS   ITXG72   2004.7.25
HITACHI   TX38D14VCOCAA   DF14   鑫合基   四灯宽口   5V   5020单lvds   TX38D12VCOCAA   2004.4.23   OK
HITACHI   TX38D21   TMDS线C-C+G0-0+1-1+2-2+   老方   双灯窄口   5V   ZAN2V5.0TMDS   141X7   2004.6.2
HITACHI   TX38D31   38D02线   双灯   5V   ZAN3V2.0TTL   NA19020_4040   2004.8.7
HITACHI   TX38D50VC1CAM   911双6位   老孙   单灯窄口   3.3V   9011B   UXGA_M201EN01   2004.6.3
HITACHI   TX38D85   DF14   单灯窄口   3.3V   ZAN2V4.0lvds   ITXG72   2004.7.27
HITACHI   TX38D85VC1CAA   38D21 S6B LVDS   SLN   3.3   gmZAN3L V4.0   ITXG72
HITACHI   TX38D88   38D94   双灯   5V   ZAN3XL   TX38D88   2004.10.6   没屏测
HITACHI   TX38D88   ZAN338D94   新锐博   双灯   5V   ZAN3V4.0lvds   LP150X1_1   2004.7.24
HITACHI   TX38D94   38D94   单灯窄口   3.3V   ZAN3SL   TX38D94   2004.10.18
HITACHI   TX38D95   38D94   单灯窄口   3.3V   ZAN3SL   TX38D94   2004.10.18
HITACHI   TX38D99VC1CAA   38D94   力嘉   单灯窄口   5V   911B   38995   2004.4.6
HITACHI   TX39D80   ZAN3 38D94   双灯   3.3V   ZAN3 4.0LVDS   TX39D80   2004.8.25
HITACHI   TX39D87VC1FAA   ZAN338D94   单灯窄口   3.3V   ZAN3XL   TX39D87VC1FAA   2004.12.08
HITACHI   TX41D56   38D94   新锐博   单灯窄口   3.3   9011B   38D94   2004.7.24
HSD   HSD121PS11

14   合兴   单灯窄口   3.3v   ZAN3V4.   IBM39H7160   04.03.19   OK
HSD   HSD141 PK11   38D94   单灯窄口   3.3V   ZAN3SL   TX38D94   2004.10.18
HSD   HSD150MX12   DF14单八位   双灯宽口   3.3   ZAN3LVDS   m150x4_l06_1024x768lvds8LVDS   2006.02.24
HSD   HSD150MX22   X84   OK
HSD   HSD150MX41   91138D94   卓耀   单灯窄口   3.3V   9011B   38D95   04.03.06
HSD   HSD150MX41   LT150X1线   三奇   双灯   5V   ZAN3V4.0TTL   NA19020-_4040   2004.10.18
HSD   HSD150PU15   38D94   万信联   单灯小口   3.3   ZAN3SL   IBM(1600X1200)   2006.2.19
HSD   HSD150PX11     DF14   卓耀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141X7   2004.7.29
HSD   HSD150PX11   4PCS   DF14   卓耀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141X7   04.03.02
HSD   HSD150PX14     38D94   万信联   单灯小口   3.3   ZAN3SL   BL150XH6   2006.2.18
HSD   HSD150PX14     ZAN3 38D94   鑫合基   单灯窄口   3.3V   ZAN3 V4.0LVDS

网友:
LTN141XC_L01   04.03.03
HSD   HSD150PX14     ZAN3 38D94   鑫合基   单灯窄口   3.3V   ZAN3 V4.0LVDS   LTN141XC_L01   2004.7.31
HSD   HT13X13_203   DF14   华精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   ITXG72   2004.5.19   OK
HTACHI   TX26D60VC1CA6   31A   王先生   单灯宽口(厚)   5V   ZAN3V2.0TTL   PVI6448   2004.8.2
HTACHI   TX34D62VC1CAC 3PCS   DF14   毛先生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ITXG72   04.03.04
HTACHI   TX36D62VC1CAC   DF14   中宇   单灯窄口   3.3V   ZAN3V4.   ITXG72   04.08.05
HTACHI   TX38D99VC1CAA   91138D94   鑫合基   单灯窄口   3.3V   9011B   38D95   04.03.03
HTACHI   TX38D99VC1CAA   91138D94   伊麦   单灯窄口   3.3V   9011B   38D95   2004.8.2
HTACHI   TX38D99VC1CAA   91138D94   卓耀   单灯窄口   3.3V   9011B   38D95   04.03.06
HUTACHI   TX34D74VC1CAA   DF14   鹏信   单灯窄口   3.3V   ZAN3V2.0LVDS   141X7   2004.4.14   OK
HUTACHI   TX38D81   ZAN3 38D94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TX38D81   2004.7.3
HY   HT15X11_200   D8B TTL 80Pin   DLW   5   gmZAN3T V4.0   HT15X11_200
HYUNDAI   HT15X11_200   王加文
IBM   00K3120   DF14 调   中宇   单灯窄口   5V   ZAN3 V4.1   ITXG72   2004.4.1   屏线跳成133X1型式
IBM   07K5540   JAE20pin   佳显   单灯窄口   3.3V   ZAN3 4.0LVDS   ITXG72   2004.8.22
IBM   0978ET   DF14   红叶信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141X7   04.03.02
IBM   15UXGA   不能点   鑫合基
IBM   25L8400   JAE 20pin C-.C+.G.2-.2+.G.1-.1+.G.0-.0+.NC.NC.NC.NC.G.G.G.V.V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ITXG72   2004.9.10   ok
IBM   26L4500   袁立灿
IBM   39H7160   IBM线   众亿   单灯宽口   5V   ZAN3V2.0TTL   39H7160   2004.5.11   OK
IBM   47L8300   DF14   金鼎络   单灯窄口   5v   5020单lvds   2004.4.1
IBM   73H7020   41A   TOPS   单灯宽口   5V   ZAN3.V2.0TTL   73H7020   2004.4.2
IBM   73H7020   41A 35脚为0   单灯宽口   5V   ZAN34.0TTL   46H3640   2004.8.24
IBM   73H8240   FFC40   样品   单灯宽口       2004.4.7   样品
IBM   74H0700   41A   袁立灿   单灯宽口   5V   ZAN3V4.0   2004.5.21   点不亮
IBM   74H0740   41A   花邦   单灯宽口   5V   ZAN3V4.0TTL   397160   2004.8.14
IBM   82H5335   IBM线   兴万和   单灯宽口   5V   ZAN34.0TTL   82H5335   2004.6.29
IBM   F   DF14 30pin   伊麦   单灯宽口   5V   9011B   ITXG93   2004.8.10
IBM   IAUX14S   38D94   改   鑫合基   单灯窄口   3.3V   9011B   2004.7.26
IBM   IBM1-SXGA   38D94   单灯窄口   3.3V   ZAN3SL   TX38D94   2004.10.18
IBM   ITSX94N   M1700   毛海平   六灯小口   12V   9011B   170EH   2004.7.8
IBM   ITSX95   38D94   单灯窄口   5V   9011B   ITSX95   2004.7.20
IBM   ITXG64   单8bit   惠日   单灯窄口   5V   ZAN3XL   LP141X2   2004.10.19
IBM   ITXG70   DF14 .V.V.G.G.0-.0+.1-.1+.2-.2+.CLK-.CLK+   单灯窄口   5V   ZAN3V4.0KVDS   ITXG72   2004.9.2   OK
IBM   ITXG71   DF14 20pin V.V.G.G.0-.0+.1-.1+.2-.2+.C-.C+   华精   单灯窄口   5V   ZAN3 4.0LVDS   LQ150X1LH042   2004.8.24
IBM   ITXG71   双六位   华精   单灯窄口   5V   ZAN3XL   NA19020C35   2004.9.20   OK
IBM   ITXG72E2   DF14   佳显   单灯窄口   3.3V   ZAN3V4.0LVDS   ITXG72   2004.8.4
IBM   QD141F1LH03   91138D94   中宇   单灯窄口   3.3V   9011B   38D95   04..3.19   此屏为单六位911OK5020需V1.3 PIN线改
IBM   QD141X1LH12   中宇
IMES   OFM14000   FFC   袁立灿   双灯窄口   5V   ZAN32.0FFC   AA150XA03   04.03.13   此屏为富士通70PIN线没有定义用30PIN 45PIN FFC线带转接板

LG   41A   双灯   3.3V   普通
LG   141X2   DF14跳V.V.V.V.G. G. G.G.0-0G+1-1+G2-2+GC-C+   鑫合基   单灯窄口   3.3V   ZAN2V4.0lvds   ITXG72   2004.6.10
LG   L150X05   SHARPDG51   易唯   双灯   5V   ZAN34.0TTL   L150X1M   2004.6.24
LG   LB104V03(A1)   LB104V03(A1)   双灯小口   3.3   ZAN3V4.0TTL   LQ12S05
LG   LB121S02_A2   41A   韩诺   双灯   3.3V   ZAN3V2.0LVDS   121S1   04.03.16
LG   LC150X02(A4)   DF14单八位   四灯小口   3.3   ZAN3SL   BL150XH8   2006.02.28
LG   LC151X01(A3)     能士   四灯宽口   5V   ZAN25.0TMDS   ganeral   2004.6.30
LG   LC151X01(C3)(M3)   5020单8bit   四灯小口   5v   5020V1.4   LC151X01(C3)(M3)   2004.5.8   OK
LG   LC151X01_A3   DF19 G.C-.C+.NC.0-.0+.NC.1-.1+.NC.2-.2+.NC.G.G.G.V.V.V.G   宇田   四灯宽口   3.3   ZAN2 5.0TMDS   ganeral   2004.7.20
LG   LCA4SE01A   41B   鹏信   单灯宽口   3.3V   ZAN3 2.0TTL   LP121SL   2004.4.12   OK
LG   LCA4VE02A   31A   单灯宽口   5V   ZAN3V4.0TTL   LCA4VE02A   2004.10.15
LG   LG_LC151X01   DF148bit   鑫合基   四灯小口   3.3V   ZAN3V4.0   LG_LC151X01   2004.5.6   OK
LG   LM150 X06(C3)   SHARPDG51   高美   双灯   5V   ZAN3.V2.0TTL   NA19020_4040   2004.4.6   OK
LG   LM150X02   SHARPDG51   双灯   3.3v   ZAN34.0TTL   NA19020_4040   2004.7.31
LG   LM150X05(E2)   SHARPDG51   双灯   3.3v   ZAN34.0TTL   NA19020_4040   2004.8.1
LG   LM150X05(E2)   SHARPDG51   晶明   双灯   5V   ZAN34.0TTL   NA190104040   2004.11.03
LG   LM150X05(E2)   SHARPDG51   晶明   双灯   5V   ZAN34.0TTL   NA190104040   2004.6.11
LG   LM150X06   DF14   易唯   双灯   3.3V   ZAN3V4.0LVDS   ITXG72   2004.7.24
LG   LM150X06(D3)   DF14   单灯宽口   3.3v   ZAN3V4.0lvds   2004.6.24
LG   LM150X07_A4M1   力嘉   双灯   ZAN34.0TTL   2004.6.14
LG   LM150X07_A4M1   SHARPDG51   力嘉   双灯   5V   ZAN34.0TTL   NA190104040   2004.6.14
LG   LM150X08(A4)(NA)   DF14单八位   双灯宽口   3.3   ZAN3V4.0TTL   m150x4_l06_1024x768lvds8LVDS   2006.02.27
LG   LM150X2   SHARPDG51   双灯   5V   ZAN3V4.0TTL   SHARPDG51   2004.9.16
LG   LM150X2(B2SH)   DG51FFC   双灯宽口   5   ZAN3V4.0TTL   LQ150X1DG11FFC   2006.02.27
LG   LM151X02(C2TH)   41A   双灯宽口   3.3   ZAN3V4.0TTL   ZAN3V4.0TTL   2006.02.27
LG   LM151X05(A3C1)   41A   双灯宽口   3.3   ZAN3V4.0TTL   ZAN3V4.0TTL   2006.02.27
LG   LM151X1   JAE21pin   技博   四灯宽口   5V
LG   LM151X2   41A   惠科   双灯窄口   5V   ZAN3V4.0TTL   LM151X2   04.03.13
LG   LM151X2   41A   徐小姐   双灯   3.3v   ZAN34.0TTL   LM151X2   2004.6.27
LG   LM151X3   38D31   双灯
LG   LM151X3   38D31   双灯   5V   ZAN34.0TTL   NA190104040   2004.6.3
LG   LM151X3(B3AP)   DF1920pin+DF1914PIN   徐小姐   双灯   3.3V       2004.8.3
LG   LM151X4(A3M1)   41A   22B301   双灯   5v   ZAN3V4.0TTL   LTM151X2   2004.5.16   OK
LG   LM151X4(A3M1)   41A

sp; 柯荣   双灯   5v   ZAN3V4.0TTL   LTM151X2   2004.11.03
LG   LM15X05(A3C12)   41A   双灯   3.3v   ZAN34.0TTL   LM151X2   2004.7.31
LG   LM1701W1   DF148bit   鑫合基   四灯小口   5V   ZAN3V4.0   LM1701W1   2004.5.6   OK
LG   LM190E02   170EH D8B LVDS 30Pin   安棋   四灯小口   12伏   ZAN3SL   HSD170ME13   2006.02.28
LG   LM190E03

网友:
以上是楼主所发,我解压后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