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电源ic代换的求救??

楼主(2009-11-12):
听论坛的师傅们说电源IC LD7552dn可以代换 SG6841
               可是我代换上去了还是不能开机;;好像要改2个脚?
  1:一个是4脚要把他的100k的电阻改为24k的电阻·
  就是清楚还要改那一个脚;;求清楚的兄弟们指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个IC有一点区别最好不要(外围元件参数不知道)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不行;;改了4脚的电阻;;还是不行;;
  更换原型号OK';;;;;;;;;;;;;;;谢谢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