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EMCPZ456屏,要热风枪给热才能开,开后正常!

楼主(2009-11-12):
一台EMCPZ456屏,要热风枪给热才能开,开后一天都没问题,第二天第一次开都不加电,过几分钟后绿一亮一亮无反。
打开后盖用热风枪加热下亮,无问题。求助
求助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有发现过,最后不修了换了个。

网友:
想问下换的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呢?

网友:
对啊,,你要说吹那边啊?

网友:
拆机看一下,电源的滤波电容,上次我修一个三星的机器,也是这个毛病,换了电容就没事了。

网友:
显示器指示灯交替亮灭一般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换电容。有时是按键漏电

网友:
用电烙铁烫(靠近)电容或者其它元件(注意安全,电压),如果正常了,就换那个元件,我遇到过.应该能够解决问题.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