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明基液晶显示器 七彩画面

楼主(2009-11-12):
客户送来一台明基显示器,测试主板坏了 ,换了一个2621通用的,接主机开机正常,关掉主机开机出现七彩画面来回循环,回复工厂模式也不好用,该怎么调

头像被屏蔽

网友:
拍过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
拍显示器画面的照片还是拍以前他主板的还是拍我换的主板的

网友:
人家没信号就那么设计的,要不就刷个其他的驱动程序到2621

网友:
肯定是程序问题,无信号七彩画面这个情况可以跟客户沟通的,不影响使用的,反正有些机器的无信号就是这样的画面。。

网友:
刷个驱动程序

网友:
要么是屏线不对  要么是12 34 56 78 跳错了

网友:
从左到右,按第一和第四键开机即可。

网友:
進工廠模式 將burn in功能關掉就 沒有這現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