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怪问题

楼主(2009-11-12):
接修一台联想LXM-L17AB的液晶,客户说是不通电,送来时试了下,的确是不通电先放一边了,下午上电,正常。。。试机三个多小时后自己黑屏掉了,再上电就不通电了。怀疑是里面温度过高引起,就把里面抗干扰的拿掉了,再上电测试一天没有问题,就让客户取走了
二十天左右,故障重现,客户晚上送来,上电不亮,今天早上再上电,正常了,一直用到现在都没问题,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客户拿来维修肯定是有问题的,你刚开始没查出原因就把机器还给客户了。机器在反回来也是正常!
是机器不通电?还是通电。屏幕时好时坏有时候就黑屏?请你把详细的故障说清楚。大家好探讨。

网友:
联想的LCD,如果是AOC 代工的,按键漏电的比较多,把按键板拔掉试一下

网友:
已解决

问题应该解决了
如三楼所说,其中一个按键漏电,更换了现在在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