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 1 400的内存能不能刷333的DSP

楼主(2009-11-12):
DDR  1   400的内存能不能刷333的DSP?
因为PC3000要用333或者266的内存  400的运行不稳定?

网友:
当然可以啦........

网友:
可以刷。刷了以后就变成333的了。

网友:
没见过你这样的,刷小???
可以的有二个一样的内存就可以了,但是要HZ不一样。
用THAIPHOON刷

网友:
可以,但是是刷SPD,不是DSP

网友:
有时频率高不稳定的内存刷低点使用,也不失为一个省大洋的方法

网友:
我天天都刷的,自己好像也可以改的吧.

网友:
运行THAIPHOON读取内存SPD值 在查找项目栏里 找到频率项 打开 将400频率删除 或修改为333 保存 效验之后重新写入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