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IBM R50E屏暗【高压条主供电没有】

楼主(2009-11-12):
IBM R50E屏暗,高压条16伏主供电没有送到高压条,高压条主供电直接到一个六个脚的转换管上,6个脚的管子输入有16伏电压,控制脚没电压,我个人觉的是控制脚没有控制电压,导致没有输出电压,我现在就不知道这个控制电压是哪里来的,是哪里的问题,大家给点意见,谢谢,还有一个3.3伏的接到6个脚的管子,之后也没有输出

网友:
试过直接飞16伏到高压条还是没点亮

网友:
直接取下管子,直接连跟线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直接飞16伏到高压条还是没点亮

网友:
一定要取下那个6脚的管吗,我是直接飞线的,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