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431 三极管 用哪个件可以代换?

楼主(2009-11-12):
如题,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用同功率~同大小的就可以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三极管,是TO-220封装的芯片,可以用TL431代替

网友:
localimg=180,105]2[/localimg]

是这个吗?

网友:
在电脑主板上,尾数标431的,一般都可以代换。

网友:
431是三端稳压管。。找个其它的431通换。。

网友:
AS431是三端稳压器,至于有什么型号代换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只能用换TL431来代换,精密稳压电源IC

网友:
TL431稳压电源IC

网友:
这个不是三极管,是一种比较精密的稳压电源,主要用于作为基准电源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BCDSEMI/AS431.html
把网页拉到底。能代换的在表里找。

网友:
又学到一招。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