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飞利蒲显像管的好坏???

楼主(2009-11-12):
请高手帮下忙我的飞利蒲17寸纯平有时有红色有时没有大多数没有??想知道是不是显像管的问题????
问题

网友:
估计是数据线接触问题

网友:
这大多不是显像管的问题,而是管座和管座上的红色视放管空焊了造成,重新加焊就行了

网友:
请问你是做维修的吗? 是缺少红色吗? 有时候机器颜色还正常?有可能是尾板虚汗。

网友:
尾板有虚焊的可能极大,仔细焊一下就行了,一般不会是显像管。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不是CRT管子的事,大多数是信号线或是视放板有开焊

网友:
这几乎是CRT显示器的通病,补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