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子什么参数,可用什么替换?

楼主(2009-11-12):
LCD型号:TOPCON  LC552; 其高压板上四个开关管型号为(贴片元件):YB 033。,其中一个被击穿,造成保护,开机屏幕闪几下就黑屏。

请问:YB 033(贴片元件) 的参数,可用其他管子代用吗?

网友:
用表测下没坏的那个判断下是MOS管还是普通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 实在找不到配件。只好整块板换掉。原来旧板是五针电源口。一针 到 五针 的电压是 12V   GND   GND    GND    GND;没见过这样的。买了块板是6针通用板,由1到6定义: 12V  12V   ON/OFF   ADJ    GND    GND;  因找不到旧口的ADJ线,只好这样改
            一针12V  接 1针12V     二。三都不接;  2针也不接,  由一针12V串接一个20K电阻,再接上一个四脚光偶,然后连接到3针控控制高压电源开关,至于光偶怎么控制,直接并联到电源指示灯两个脚就可以了。四针不接。4针也不接,五针接5针。6针也不接。一切接好,开机检测,试机几个钟OK交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