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800pro-m v1.0A 主板反复重启。。。

楼主(2009-11-12):
p4m800pro-m v1.0A主板(此板为品牌机:长城的主板)
   现象:从D0   -    Eb反复重启。。。。
   电压:CPU供电正常无跳动,内存电压过高为:2.13伏,其它电压都正常。
   分析:内存供电管RT9199      MOS管控制芯片:RT9218    估计是控制芯片9218不正常所至。。但手头又没有此芯片代换。
         现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重启????????
         问题已经解决。。内存供电MOS管G极电压过高。。把G极上的电阻值加大即OK
             封贴!!!!!!!!!!!!!

网友:
内存供电管RT9199      MOS管控制芯片:RT9218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RT9218,换了先

网友:
就是MOS管G极的控制芯片 。。。因为它是二代和一代内存都有的所以加了一个控制芯 片 。。。以供不同内存用不同的电压。。。。。。供电管是给MOS管供电的。。。。用的最多的是RT9173.。而这片板是9199.。。。。
另。。。RT9218没办法。。。找不到同样的芯片 没办法啊。。。。。

网友(2010-02-14):
怎么看不见?

网友:
看不见说明
感觉是主板变形!

网友:
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