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E420 不上电 谢谢帮忙

楼主(2009-11-12):
联想E420(LA-1331 ACL10) 不上电 待机电流有 待机3V5V没有 查MAX1632(已换过)  22 23脚 电压正常 21脚有5V 9脚有2.5输出 但28脚开启信号电压不足才0.4左右   图纸没太看明白 是不是因为MAINPWON不正常所造成(0.4左右)   MAINPWON正常应为多少 是通过什么产生 谢谢指教

网友:
正常上电MAINPWON应为3V高电平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 那MAINPWON是待机就有 还是上电后才有 谢谢

网友:
看看PR75与MIMAON吧.

网友:
PR75 与VL相连一头是5V 与MAINPWON相连一头是0.4V

网友:
测量发给28脚信号的芯片是多少V 看看中间有无电阻

网友:
查看一下,28脚与开机电路中间.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