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L151暗屏故障来讨论下

楼主(2009-11-12):
最近接到一批故障15"液晶,品牌一联想和IBM的为主,大多都是灯管老化,个别是电容坏了。其中有台IBM L151(9250-ab6),故障现象为暗屏,拆机里面有颗螺钉掉了。在调节菜单回复出厂设置后无效,调节亮度、对比度对屏的亮度改变不大(有轻微改善)。后来反复开机发现开机THINK VISION 的标志很亮,但是过了标志界面就暗下来了。于是换外接高压板单独测试灯管,发现亮度和其他正常机器单独接灯管的亮度一样,然后打开主机用原机电路显示,发现还是很暗。于是排除了灯管和高压板故障。锁定故障在驱动和屏上。
    由于本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希望通过维修来搞定。于是下一步就准备刷MCU了。MCU是TSUM16AT-AL,用基地的工具连接不上,又找其他版本都是连接错误。上网查找一些暗屏故障,但是都没有相似的。于是怀疑螺钉导致MCU或者其他部位故障,就是传输正常信号中的亮度分量不能正常传输到屏电路。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么多看帖不回的人啊!真悲哀!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菜单存储芯片问题。

网友:
真是不简单啊。这都能修好。
还不忘发解决的贴子。
论坛的人都能像你这样就好了。
我顶你。

网友:
宝贵经验分享,感谢

网友:
把主帖子修改下,用红字 大字体 表出来解决方法方式 据说可以得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