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的主板,触碰开关后,瞬间通电,然后就熄火了

楼主(2009-11-12):
兄弟们大家好,嘿嘿嘿,N久没有来了!
主要是因为最近很多事务缠身啊!郁闷呀!为了钱呀!

提问:
     一块845的主板,触碰开关后,瞬间通电,然后就熄火了,多碰几次又能通电,但是测试上不跑码!测试卡上-12V的灯不亮,如果能通电的情况下,复位灯就常亮!于是前期就认为是复位电路有问题,查了复位电路后,没发现什么问题,电压基本正常,于是就去整-12V的电压,整了半天还是早样子,太郁闷了!

求维修思路!

唉~~~~

网友:
不复位,先检查整板的供电!

网友:
对。。先查电压的对地值 。。。电压值 。。。再查触发电路。。。

网友:
不要给主板上4针电源口,看主板能否加电,如果不能,则有可能是12V短路或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看看COMS线有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