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A板集成显卡黑屏

楼主(2009-11-12):
    有块华硕M2A板,用集成显卡开机的时候,显示屏能感应到信号,但就是黑屏。加个独显上去一切正常。
   我检查过集成显卡接口到桥的连接线,都么没有发现问题,打阻也没有虚焊的情况。哎!!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没得救啦(桥坏啦)??

网友:
RGB上有波型吗?

网友:
跑线路,看RGB是否进入到桥里面。或者说先量RGB的对地阻值是否一致,若是一个不一样,就跟线路看是外围还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桥的哪些外围会跟集成显卡有关的??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这个板还有得救吗??

网友:
这个情况,你可以压一下桥呵,应该是空焊了

我上次也碰到这个情况,使劲一压,亮了

后来,我换个北桥回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