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m 661 声卡维修一例

楼主(2009-11-12):
主板型号:foxcom 661 集成alc653 芯片....
故障现象:没有声音...
解决过程...
检查78L05工作正常...25Mhz晶振正常...
测alc653 引脚电压正常...

用alc655 替换...问题解决...

上图...

网友:
655有3.3跟5V的。你的肯定5V不正常。你没测而已

网友:
谁有ALC653,655 PDF发上来一个我想看一下。

网友:
声卡芯片ALC65系列的多可以代换的。650.653.655.658.

网友:
好实例;;知道AL65系列的全部可以代换·····

网友:
是的,应该可以代换的

网友:
你为什么不查信号输出脚的电压,我每次修到音效坏的都会去测那几个声音输出脚的电压,正常时为2.5V,芯片坏都会偏移2.5V

网友:
25Mhz晶振正常,这是网卡的晶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