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C61-M2 cpu核心电压起不来的故障 电源管理isl6566

楼主(2009-11-12):
一片七彩虹C.NC61-M2主板,客户修了几家没好。送我这里来。
主板不跑码的故障。初步检查cpu核心电压起不来,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走了很多弯路,终于搞定。
故障现象:上电检查上4800+CPU核心供电1.00V,上假负载电压1.45V,上3600+没电压输出。
查ISL6566相关脚电压;内存电压都正常,换ISL6566;刷BIOS故障依然。还好没IO备料,不然IO也换掉了。
反复检查,发现上4800+CPU开机一次电压1.02,再开机又1.06,反复开机核心电压都有变化,
最高有到1.145v。vid组合高低电平也相应变化。
终于开始怀疑是不是北桥接触问题(按压北桥没效果)。实在没辙了把主板上BGA台,终于搞定~!

主板是修好了,可没有成就感。弄不清ISL6566工作条件还和北桥有关?又或者是isl6566VID模式和北桥有关?
nnd现在好后悔读书那会英文没学好,看着ISL6566的英文说明头就大。

网友:
有中文的呀

网友:
应该是是isl6566VID模式和北桥有关

网友:
我曾经也遇到过!
那是实习!!!那个芯片得脚好小啊!!
我换晚景然短路啦!!
我当时就气死啦!
所以大家换是要小心啊!!!!!

网友:
ISL6566芯片我一般从反面用吹风下,基本上还可靠。上芯片的时候先上点焊膏,这样芯片会被焊锡拉到正确的位置且不会短路。

网友:
很多的CPU供电都跟北桥有关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里有中文的啊?帮忙找一下。

网友:
这种北桥很容易虚焊的。。。。。加焊就好了。。。

网友:
板容易空焊
ISL  6566很好焊啊
我每次都用风枪搞

网友:
北桥很容易空的

网友:
这个北桥容易空

网友:
CPU供电没有应该先把1.2v北桥供电修出来的啊、

网友:
C61的桥很多都会空焊

网友:
见到NF芯片板百分之90空焊引起的`

网友:
这个板的北桥非常容易虚焊的,我遇到这类板只要大致条件都有但不跑码的,都是直接加焊的

网友:
不是我们每个搞维修的都有BGA,一块新板子才多少钱呀?

网友:
像这种主板直接加焊北桥就可以了,是通病

网友:
遇到过几次也是做北桥做好的。

网友:
NV桥直接就加焊了,不用想那么多

网友:
....发现上4800+CPU开机一次电压1.02,再开机又1.06.....
兄弟用的啥表?

网友(点评):
万用表不是可以量的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这型号的板子,遇到不跑码.压下桥.只有桥没被压坏,一般都能搞定.这是通病

网友:
遇到过SOYO AM2单桥的NF4桥虚焊导致CPU没有供电的 ,补焊后OK!!!

网友:
大哥,我说还是不要修了,你想想二修的板子???

要是有板子我修不好的,我一定拆掉几个元件。那样他到哪都修不好了。
直接换新的。
记的你修不好的也要拆掉几个元件,是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上的人品真差

网友:
现在的新怎么大多都是桥问题啊

网友:
25楼说的做不出~!先不说接手的师傅会说给客户听,然后过来找你扯皮~!就站在生意的角度这样做也不行了,生意好的店老板做人必定不差。

回23楼:不是每块板都能按压出变化的。NF的北桥常有把虚焊的故障上BGA台给整废的,呵呵~!所以一般对NF芯片上BGA台会比较慎重。

回21楼:就是普通的几十块的自动量程数字表,也不定就准确,但自己熟悉就好,在这个故障上,它能量出每次开机的电压微小变化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
最近装机出过很多七彩虹N61的板子,但是还没修过呢

网友:
这种板十块有八块都是BGA问题。

网友:
桥虚焊先出来吧。这个板很喜欢虚焊的噢 。。

网友(2010-03-19):
现在是ISL6566直接发热得不行,要不要先换掉再往下面整啊

网友:
这种板子,桥空焊的话,会拉低主供电的电压,有时CPU也会挂掉的.大家要注意了.搞不好板修好了客户的CPU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为什么不怀疑是ISL6566坏了呢?一下就想去BGA?能分享下你思路吗?

网友:
我始终没想明白,CPU供电和北桥的关系,光说焊北桥,为什么?总得有个和CPU供电扯上关系的理由吧。。。

网友(2011-07-12):
你的板子1.06v已经正常了。就是不跑码而已。应该是没有CPURST#和CPUPWRGD吧!
有时候描述故障很重要的。

网友(点评):
我看的半天终于明白了。。。楼主的主板CPU电路根本就正常的。。。 是桥的问题。导致CPU没复位跟时钟才对。。。 AMD的板子是先有内存供电。在CPU供电。。最后是桥供电。 所以没有CPU供电在怎么扯也扯不到桥身上

网友:
单桥的板子 只要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 首先考虑下桥   经验之谈

网友:
又学习到一招了

网友:
我的AMD690GM 也是其它电压都正常,没有复位,没有CPU电压,也是ISL6566,正查着.

网友:
月饼老师说的挺到位的,一开始楼主就描述错了,CPU的电压是有了,只是CPU没有得到CPU RST,所以不跑码,CPURST是北桥发给CPU的,所以北桥空焊影响CPU不跑码。这块主板不是CPU无供电的故障。还有想问一下,CPU的PWRGD信号不是北桥送来的吧。

网友:
不跑码VCORE1.02伏是正常的,跑码后,VCORE上升到正常值,不要修VCORE,具体的原理不是太明白,

网友:
我很不能理解,一块台式主板,客户还拿到了几个地方修不好,再拿给你修?太有精力了,才多少钱啊,修不好就直接换一块嘛,二手的也就五六十元钱一片

网友:
U有核芯电压1V以上,是桥的多!

网友:
6100 6150 此等芯片无论是在笔记本还是在台式都是空焊的对象。

网友:
VID组合跟北桥有关

网友:
这种板,基本都是桥虚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桥虚焊引起没CPU供电的也多

网友:
无VCORE为什么会跟北桥有关联呢,能讲下原理吗,我就知道CPU复位信号是由北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