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知道仁宝的新机种是怎么跑代码的

楼主(2009-11-12):
RT。最近遇到一些JAL打头的仁宝新机种,对图纸查,板上只有一路从EC到南桥的LPC,没有任何对外引出的LPC端口,这些机器在工厂是怎么跑码的?

网友:
想知道怎么跑马的,找BIOS啊,你看看是不是BIOS通过SPI BUS连到南桥的。

网友:
不会都改成象T61一样的了,

网友:
SPI应该能跑码,上次杭州聚会,阿林谈起准备买台逻辑分析仪,开发SPI诊断卡。但是,这些机器肯定不是从SPI走码的。

网友:
从LPC飞线到诊断卡也能跑码的啊  那种180左右的诊断卡不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