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PC-VA86不开机

楼主(2009-11-12):
待机0.03A,按开机0.06A,MAX1631的16和27脚接的
场效应管
击穿,换了还是烧,请问为什么
MAX1631已换
不开机

网友:
加电烧一下

网友:
要是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还有坏的地方

网友:
你最后查一下1631的后级反馈是不短了!因为照你这样的情况还有地方短路,这机器爱烧电容,搞不好就烧PCB!所以建议认真查一下供电~

网友:
楼上说得对,先查查断路?

网友:
先看,5V 3。3电感短路了没,应孩是短路

网友:
肯定还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