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fast nf4k8ab主板开机触发图

楼主(2009-11-12):
求winfast   nf4k8ab主板开机触发图    排针上电压0.48V跑了下线路没有找到.......电压从那来的....

网友:
一般开机针都有个上拉电阻接到 VSB电压

网友:
排针上的电阻下接进了一个isl6504的块子....论坛以前的一个朋友也发过一样的问题...好像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6504应该是一个电源芯片
除非是它产生VSB电压,排阵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6504.这样才讲的通

LZ测量一下3VSB正常不

网友:
3VSB 正常的.....我断开那个排针上的电阻...后排针上的电压变为1.9V后测得1。9V是IO  it8712F的75脚输出的......觉得很奇怪....

网友:
上传一个isl6504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