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B的服务器主板

楼主(2009-11-12):
刚一个帅哥 拿来一块板子。  看了一下呀 双CPU 6条内存插槽
问题是跑D0 不上内存叫两下  上内存不叫   、
  看了看板子电路什么的。 简直是点都看不懂  不知道无从下手。。 好像是去年才买的  是台湾买来的。
  服务器的板子 上面的电子元件 芯片什么的太多了 板子背面也有很多哈

网友:
被样子吓到了,估计就更不敢下手修了。

网友:
就是大点不用怕当普通的修理就好最好不动桥这东西不一样的

网友:
上传几个图片什么的让俺们这等新手开开眼界撒

网友:
两个CPU还是小的呢  还有四个CPU的呢

网友:
上二个图片来看一下子呀。

网友:
我这里还有2个电信局的服务器呢?
怕什么,修就是了,反正都是坏的,修坏了人家又不找你的
我这个地方有个人搞3D的,主板是上4个771的CPU

网友:
对,只管修就是,百度下看看有没时序图

网友:
至强处理器的,只管修就行了,不能怕的

网友:
加油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没有图片不好判断啊

网友:
修,不下手没有经验,下手就是修不好也没什么

网友:
以前我们公司做过这种服务器,这个东东板子太厚,吹下一个芯片都要好长时间,其实和主板结构美什么多大区别,研华科技也做这种大板,基本上都是大陆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