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N主板装完系统后黑屏

楼主(2009-11-12):
今天维修一主板故障是在做系统时复制完后可以解压,可在解压完后重启后进系统黑屏,在黑屏时我测U无供电,于是我又重启结果过是一样,开始可以正常跑码,可过了滚动界面后还是黑屏,于是我又测U的供电为0,怀疑是U的滤波电容不正常,于是把6个电容换掉,再试正常。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有845GN的主板吗

网友:
打错了是845GV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南桥有问题,我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