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硬盘被锁

楼主(2009-11-12):
一个朋友给我一块富士通6G笔记本硬盘,本来那么小也没什么用,我想把他做成工具盘,文件也找好了,把硬盘挂到机器上准备做呢   打开我的电脑里面没有盘符,看设备管理器里面也认到了,关机扫描硬盘发现全是“!”号,  我想要坏不可能坏那么很吧?我用 diskgen    DM   format    lformat  这些工具都不行,这个硬盘是不是被锁了 ,  除了用PC3000外  还有其它方法外修复吗?

网友:
用MHDD试下,

网友:
mhdd我也试了  不行

网友:
MHDD 里面的 pwd、unlock及dispwd命令:可以给硬盘加解锁,这种硬盘加入密码的方式很奇特,不过千万不要忘记了密码(如果真的忘了或者解不了你可以用HDLOCK这个硬盘锁把硬盘再锁一次,然后用它自带的UNLOCK和DISPWD解密,死马当活马医呗)

网友:
用PC3000热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