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显示器电源板电压正常待不动负载 急

楼主(2009-11-12):
BENQ显示器电源板电压正常待不动负载 板子都是单独的 电源板有5V12V 但是接上猪板很高压板就待不动啊量主板5V 只有4.25V左右  我起初还以为是主板问题 加上自己的被用电源板点客户的主板和高压板 亮了很正常 电压也正常 可是他电源板电压也对啊 我怀疑电容 换了还是一样 我把光藕 TL431啊 电容二级管啊测的测过换的也换过全换了电阻取下 都好的 电压也正常 但是上负载就拉底了  求高人指点 那空间好小不好改板的

网友:
300V大电容呢

网友:
是不是你的负载短路

网友:
可以检查300V大电容 还有就是开关管S极的限流电阻有没有变大 还有就电源芯片的 持续供电脚外面的限流电阻有无变大了 可以替换下 次级的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最近修了不少带不动负载的机子,基本都是反馈电路上有小电阻或者二极管坏了,TL431和光耦却没发现一个坏的,仔细检查下反馈电路,小零件一个一个用万用表量,肯定能找出坏的地方来,一共也就一二十个小零件,找起来也很快的

网友(点评):
不得不说李哥说到了重点上了..我也是一样的,这几天修了7个.其中2个带不起负载也是因为反馈电阻问题

网友:
将原板上的高压部分的高压包、大电容之类拆了,开出一片空间,将代用板贴上去。

网友:
我遇过一例是振荡IC不良引起的。也曾向以上各位一样逐个排查过,最后换IC后电压上来了。

网友(2014-03-21):
我觉得你可以将电源板上面的电容都给换了试试看啊

网友:
感觉反馈电路问题要大一点

网友:
建议楼主给个型号,我可以给你详细看看的。。。你懂得

网友:
应该是反馈电路,实在不行,把高压部分给剪了....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一个现代22的就是由于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引起的花屏,我把电源剖分几乎换了个遍,也没有解决问题,电压会部正常,反馈电路没有查!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