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管培训教程之DOS命令

楼主(2009-11-12):
网管培训教程之DOS命令
一、DOS命令知识
通俗地讲,DOS命令其实就是一系列的英文组成的命令行,在键盘上输入了这些命令行后,电脑会执行一定的操作。DOS命令分为外部命令和内部命令,内部命令是随Command.com装入内存的,而外部命令是一条一条单独的可执行文件。
1、DOS内部命令:
内部命令都集中在磁盘根目录下的Command.com文件里,电脑每次启动时都会将这个文件读入内存,也就是说在电脑运行时,这些内部命令都驻留在内存中,用Dir命令是看不到这些内部命令的。
一个可以正常启动到操作系统的磁盘,系统中肯定有以下三个系统文件,IO.SYS、MSDOS.SYS和Command.com,这三个文件可以在系统盘的根目录下找到,由于IO.SYS和MSDOS.SYS是隐含文件,因此只有显示所有文件时才可以看到。磁盘在有了这三个系统文件后才可以启动,并且可以运行所有的DOS内部命令。
说明:硬盘不经过分区格式化是无法使用的。因此在使用前必须使用Fdisk命令对硬盘进行分区,然后使用Format命令对硬盘各分区进行格式化才可以使用。
2、DOS外部命令:
DOS外部命令其实就是一系列的可执行文件,以一个个独立的文件存放在磁盘上的,它们都是扩展名为com和exe的文件,它们并不常驻内存,只有在电脑需要时,才会被调入内存。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DOS外部命令一般放置在Windows目录下的Command目录下。
3、DOS命令的执行
所有的DOS命令都有一定的格式,而且一些DOS命令还有命令参数。当DOS命令被正确执行后,系统一般不会给提示,如果命令名字不对或者格式不正确,系统会给出“Bad command or file name”的提示。所有DOS命令的执行,在输入命令行后用Enter回车键确认,命令才会被执行!
4、DOS通配符
在DOS命令中,有*和?两个通配符,通配符主要是配合Dir命令来使用的。这两个通配符,各自有不同的含义,而且可以组合使用。
在DOS命令中,*在文件名中是代表任意字符的意思。例如,ww.*代表了文件基本名开头是ww,扩展名为任意的所有文件;*.*代表所有的文件;ww*.*代表文件名的前两个字母是ww,文件基本名和扩展为任意的所有文件。
另外一个通配符?在DOS命令中,只能代表一个字符。例如,ww?.*代表了文件名开关是ww,第三个字母未知,扩展名任意的所有文件。
几个通配符的典型示例:
  *.com代表文字名为任意,扩展名为.com的所有文件
  *.*代表所有的文件
  wbc.*代表了文件名为wbc,扩展为任意的所有文件
  w?m.*代表了文件名由三个字符组成,第一个字符是w,最后一个字符是m,中间一个字符是任意,扩展名为任意的所有文件
二、DOS内部命令详解
在网吧的日常维护中,经常使用的DOS内部命令主要有Dir、Cd、path、type、Copy、cls、ren 、md 、del 等。在这些内部命令中,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恐怕就是Dir和Cd命令了。
1、Dir命令
功能:Dir命令主要是用来显示一个目录下的文件和子目录
  格式:Dir {路径} {参数}
  参数详解:Dir命令可以显示一个目录下的文件和子目录。Dir命令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加任何参数。在当前的路径下使用Dir命令查看时,显示的是当前路径下的所有文件和所有子目录。同时,Dir也可以与通配符结合使用。
  /p:分页显示,显示信息满一屏时,暂停显示,按任意键后显示下一屏
  /w:宽行显示,只显示文件名目录名,每行五个文件名。
  /ah:显示隐含属性的文件,使用此参数会当前路径下的所有隐含文件
具体应用:
  ①我们当前在C:\>提示符下,如果我们要查看C盘Windows目录下的文件与子目录,可以直接在提示符下执行dir c:\windows就可以了。注意,dir命令与C:\>之间有空格存在。
  ②我们要查看C盘目录下扩展名为txt的所有文件,格式为:dir *.txt
  ③我们要查看D盘System目录下的文件和子目录,在C:\>提示符下的正确格式为:dir d:\system
说明:
  ①由于我们的硬盘存在多个分区,我们可以直接在提示符下键入X:后回车,这样我们就切换到另外一个硬盘分区了,其中X代表硬盘分区的符号。
  ②Dir命令的参数,可以多个同时使用。多个参数同时使用时,每个参数之间,用空格隔开就可以了。
  ③关于如何区分目录与文件,可以参照上一篇文章
2、Cd命令
在学习Cd命令前,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根目录和子目录。随着硬盘容量的增大,我们对硬盘一般都划分了多个逻辑分区。从第一个硬盘分区开始分配盘符,依次为C、D等。这样,我们就有了C:\>或D:\>这样的提示符,这提示符下的路径,称为根目录。在根目录下,建立的目录为一级子目录,如果我们在一级子目录下建立了一个目录,则称之为二级子目录,以此类推。
小技巧:我们可以通过看提示符,查看自己处在几级目录下,如果我们的提示符是这样的C:\Windows\system32>,则证明我们在二级子目录System32下。
功能:改变系统当前路径或工作目录
格式:cd 目录名
  参数详解:对于Cd命令来说,有两个格式,一个是cd..(Cd后面两个点),另外一个是Cd\。在DOS命令中,执行Cd..的功能是返回上一级子目录;而Cd\的功能是无论在哪一级子目录下,使用此命令可以直接返回根目录。
具体应用:
  ①进入目录:我们在C:\>提示符下,如果要进入C盘的Windows目录,可以直接输入cd空格Windows回车就可以了。
  ②进入多级了目录:我们在C:\>提示符下,如果要进入C盘的Windows目录下的二级子目录Command,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先执行cd空格Windows,然后在C:\Windows>下执行Cd空格Command;另外一种方法是,直接执行Cd\Windows\Command就可以了。
小技巧:在DOS系统中,如果对哪一命令的参数不明白的话,可以使用?查找帮助。如果我们对Cd命令的参数不了解,可以输入Cd /?查看该命令的所有参数。
在DOS命令中,Dir和Cd是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命令。结合Dir和Cd命令,我们可以查出磁盘中的可执行文件,这样我们就掌握了如何操作DOS系统了!
在DOS操作系统中,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DOS命令,这些命令在执行时,根本不需要任何参数。我们在介绍完这些简单的DOS内部命令后,会再详细讲述一些DOS外部命令的使用。
第一部分:不常用的DOS内部命令
Cls、Date、Time、Ver
上面的这四个DOS命令,都是DOS内部命令。这些命令在执行时,不需要任何参数,直接在提示符下执行就可以了。
Cls:这个命令是清屏命令。当我们执行了一系列的DOS命令后,屏幕上可能有点乱,我们可以用Cls命令,清除屏幕上所有的文字。
Ver:显示版本命令。执行此命令,可以查看当前的DOS版本是多少。
Date:显示更改日期命令。我们要在DOS系统中查看计算机当前的日期,可以直接执行此命令。如果我们在更改时间,可以直接输入新的日期并回车确认。大家都知道,在计算机的BIOS中可以更改计算机的日期,同样,我们使用Date命令也可以的,这二者修改的时间是同一个。由于DOS操作系统是Microsoft公司开发的,因此日期格式都遵循英语的日期格式,日期为月-日-年的格式,在更改日期时请注意按照格式书写。
Time:显示更改时间命令。我们在DOS系统中可以使用此命令查看计算机的当前时间是多少。如果我们要更改计算机的时间,可以按照系统格式输入新的时间并用回车确认,如果不修改,直接回车跳过即可。
第二部分:DOS外部命令讲解
我们常用的DOS外部命令,主要有Fdisk、Format、Attrib、Deltree、Sys、Edit、Xcopy、Move等命令。我们在DOS基础中已经说过了,DOS外部命令其实就是一些可执行文件。我们要执行这些DOS外部命令时,必须在这些可执行文件的当前路径下。在纯正的DOS操作系统中,所有的外部命令都在DOS目录下,对于Windows 95和Windows 98操作系统来说,DOS外部命令在Windows安装目录下的Command子目录中;而对于Windows XP和Windows 2000操作系统来说,DOS外部命令,一般在Windows的安装目录中的System32目录中。
有的读者会有这个疑问,我们每次要执行一个DOS外部命令,是否都要切换到上述的目录中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是太麻烦了吗?这里,我们可以使用Path这个DOS内部命令,解决这一麻烦问题。
要想在任何路径下都可以执行这些DOS外部命令,我们可以利用DOS系统提供的一条Path内部命令。在Path命令中定义了多个目录,那么你在任何路径下,都可以直接执行Path中指定目录里的可执行文件。我们如果想设置C:\DOS和C:\根目录两个路径,正确的格式为path=c:\dos;c:\。对于多个路径,中间用分号隔开就行了。另外,为了让系统开机自动设置路径,可以将上面的命令,直接添加到Autoexec.bat中。对于Windows系列的操作系统,开机会系统已经自动添加了此命令并设置好了路径。
系统在使用Path命令设置了路径后,我们在任何路径下,都可以执行DOS外部命令了。下面我们详细讲解一下我们在网吧的日常维护中,需要用到的DOS外部命令。
    整理制作:汉阴陈培

网友:
你上面讲的几个,用的多的就是 dir 、cd 命令。

做系统盘用到Fdisk、Format、Sys
移动、删除、复制、文件/夹(DOS里叫目录) Move、、Deltree、Xcopy、
修改文件属性Attrib、
文本编辑器Edit、

这些也都常用。还有AUTOEXEC.BAT 、CONFIG.SYS 文件做启动盘常用。

学习DOS的精髓在于了解:
1、文件、目录的概念:知道DOS系统到底是如何组织、存放文件的(将文件存储到扇区中)。
2、中断
3、DOS引导的启动过程

这样就对计算机有更深刻的了解。

网友(2010-01-21):
这年头,用dos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以前曾经精通过的,呵,有问题,可以找我。一般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网络/软件懂的太少,以后向你们学习

网友:
dos是16位的单用户操作系统,现在我们常用的是各种操作系统下的命令提示符界面!只有在机器出问题了或者维护系统是偶尔时用dos引导系统进行维护了!
学习dos,需要有环境,没有从用dos走过来的人,再去学,确实有些勉为其难...

网友(2010-04-12):
这年头用DOS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我现在只更会用两个别的不太会要多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