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主板BGA固定支架

楼主(2009-11-12):
直接用CPU风扇来做就可以了.

网友:
图小字少看不懂,是不是遇到了传说中的灌水贴了?

网友:
很有创意啊

网友:
楼主说错了,是散热片不是风扇

网友:
把CPU风扇的扇叶去掉.就成散热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总图.手机照的,没办法.

扫把 饮料瓶 手机钻的支架

还少个底下预热 和 风枪嘴.  温控另外做了.成本应该不会太贵.

网友:
最厉害还是这个饮料瓶,呵呵,一加热,风筒就可以亲吻主板了~~

网友:
楼上的 疯刺的有道理. 要另想办法. 谢谢提醒.

网友:
牛B哦。 矿泉水瓶都用上了。有创意。

网友:
纠正----那是散热片  ---    铝制的

网友:
试机OK. 事实证明, 饮料瓶是可行的. 不会化.   因为底下加热<150度. 上面重点加热又有一定的距离.

网友:
LZ好牛X  ,本人纠结的是那个塑料水瓶是做什么用的? 在上面  能不能告诉我下各个东西的用处,好让我自己也制作一个,手机拍的不清。。。

网友:
很有创意,多支持一下

网友:
塑料瓶 可以用来上下移动用. 支架是用扫把梗做的.

瓶在开口的时候 开成十字.上下移动可以卡住.不能开能圆.

CPU风扇 去掉叶子后,散热片中间有坚的条子.可以用来固定主板.把主板边卡在里面.

网友:
加热即将完毕时,不小心碰到了,只听“啪”的一声,于是桌上元件一地。还是改装一下牢固些吧

网友:
哈哈,楼上的有道理,得牢固

网友:
我担心随着温度的增加主板中间会下榻  尤其是大板

网友:
做这样的工具是应该坚固实用才行,这样希联活络的对搭在一起不能算一台设备,只能算一个创意。

网友:
还是做个固定的好

网友:
下面拿什么做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