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机器在多网卡,怎么设置对应的连接?

楼主(2009-11-12):
我们单位领导的电脑上有三块网卡,一块卡用于通过局域网的路由边接到internet,另一网上用于连接政府的党政网(与internet隔离的,要用ADSL拨号进党政网),第三块网卡用于学校的监控设置,用其中一个时就要把另外两个网卡禁用,否则就要出错,这样用起来当官的觉得很麻烦(其实我也感觉有点不方便),有没有办法把这三个网卡都启用分别对应各自的程序?

网友:
用一个网卡也可以实现。
正确的方法是使用网络切换软件/硬件(自动隔离)。保障各网络的安全。
如果没有安全要求,可设置路由,这样就可同时上三个网络。具体做法,置顶的帖子里有。

双网卡接入两个网络的问题[转]
如何让双网卡即能访问外网还能连局域网